齿条安装检测

楼主(2020-01-19):
设计结构如图,齿条导轨传动,齿顶高与导轨之间的距离60mm,结果找不到这么小的千分表,求助各位大侠,有没有其它检测方式,或者买过这么小的千分表。谢谢!

网友A:
试试杠杆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杠杆表

是这种吗,方向好像不好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块。

大侠,量块怎么用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侠,量块怎么用啊??

这种测针有人用过吗

网友C:
楼主的齿是几M的?
如果太小,即使用三坐标探头也打不了。建议用线切割出一个齿形块,两头垫住,保证齿与导轨的平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齿是几M的?
如果太小,即使用三坐标探头也打不了。建议用线切割出一个齿形块,两头垫住,保证齿与导 ...

齿条安装精度是2um,用齿形块怕精度达不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