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质量检查的问题

楼主(2020-01-19):
是这样的,我最近在做质量检测中的尺寸测量,东西比较小所以用的是二次元可以精确到0.0001,图纸上的尺寸要求是5.00上偏差0下偏差-0.02,然后我检查出来的尺寸有5.0011,我是判定这个合格还是不合格呢?

网友:
判定当然是不合格,想要使用就领导签字呗

网友:
有疑问找尺寸设计者确认和解释

网友:
超差了呀,上报领导,他们决定是否让步使用

网友:
合格尺寸范围是5.0~4.98,你检测到的尺寸是5.0011,超过要求尺寸范围,当然是不合格了。

网友:
如果是轴的话我会批合格^_^

网友:
按图纸要求来说显然不合格 你算不出来?至于能不能用 让不让用 那是 另一个问题了

网友:
照图检验,不符合就是判定不合格,至于能不能用,那是另外一回事!为避免产生误判,建议三统一:1.图纸统一 2.检测方式统一  3.检测基准统一!

网友:
根据MSA原则,测量设备是零件设备精度的1/10,按设计来,检测出来零件加工为不合格。若要使用,请设计工程师签字。

网友:
这种情况千万要去上报,不建议底下私自处理。

网友:
按照检测数值是不合格的,看一下使用状态,看看能不能特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