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各位老师们车加工38CrMoAlA材料外圆,什么数控刀片耐用且尺寸变化小。

楼主(2020-01-19):
老师们车加工38CrMoAlA材料外圆,材料调质处理HRC26~33

网友:
带涂层的刀片会耐磨一些,品牌选择可以看你们单位的经济实力来定,欧美的贵一些,日系性价比高,选好品牌后差他们的样本就能查到相应的刀片

网友:
刀片的品牌也是比较重要的。山特维克的刀片比较耐用。但是山特维克的刀片比较贵的。

网友:
调质的料普通的硬质合金

网友:
株硬的就行,进口的太贵

网友(2023-11-30):
PCBN刀片(多晶立方氮化硼刀片):PCBN刀片具有极高的硬度和耐磨性,适用于加工硬质材料。对于38CrMoAlA这样的高强度合金钢,PCBN刀片能够提供出色的切削性能,并且具有较小的尺寸变化。

PCD刀片(聚晶金刚石刀片):PCD刀片具有极高的硬度和耐磨性,适用于加工非金属材料和铝合金。尽管PCD刀片在加工38CrMoAlA这样的高强度合金钢时可能会受到一些限制,但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如需要高速切削和表面质量要求较高的情况下,PCD刀片仍然是一个可选的选择。

高速钢刀片:高速钢刀片是一种经济实惠且广泛使用的切削工具。对于一般的车加工工作,高速钢刀片可以满足要求,并提供较好的耐磨性和尺寸变化控制。然而,在加工高硬度材料时,高速钢刀片可能会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