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的标注,马虎不得

楼主(2020-01-19):
    今天是过年休假的补班,年假多的就是好啊,15天年假以上的,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从今天就开始休息了,工作的时候看见一张图纸,乍一看觉得哪里不对劲,仔细一看确实有点不对,查过手册发现,是有点问题,还好,一些比较易懂的问题

图纸是按照机械制图国家标准画的,但也有不足的地方,上图右边红圈内定义为I,在左上方放大画出,缺点是R5显得平直,而R18显得弯曲,好像是标注反了。此外,同轴度要求中的0.015前面应该有Φ。下面的图是关于中心孔的,A是四种类型中最简单的中心孔,斜线左边的是d直径,右边的是D直径,在机械工人切削手册上找到有关的内容,做了个截图,看下

问题不是太大,不过画完图纸之后最好是检查一下,人嘛,难免犯错

网友A:
图纸中,很多人在标注同轴度时,都会忘了数值前面应该有个“Φ”,我以前也经常往,每次画完图,去标准化室审图时,都要被老师傅指出这个问题,后来,被说的多了,就记住了。

网友B:
R5应该不是标错了,是局部图没画完整,实际看大图可以看出来意思

网友C:
问题不大,中心孔我一般都不标的,没啥影响。

网友D:
在件1的局部剖视图中,在尺寸Φ40的尺寸线与中心轴线相交处有个数值“58”我也是没看明白,是不是应该放到右边一点的那个尺寸线处?是铣扁还是车圆?另外,那个3×1标的也不符合国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中,很多人在标注同轴度时,都会忘了数值前面应该有个“Φ”,我以前也经常往,每次画完图,去标准化室 ...

标准是加“Φ”,被提醒的次数多了也就记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5应该不是标错了,是局部图没画完整,实际看大图可以看出来意思

扣的局部图有点小,没有表达清楚意思,所以给人造成误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不大,中心孔我一般都不标的,没啥影响。

我也不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件1的局部剖视图中,在尺寸Φ40的尺寸线与中心轴线相交处有个数值“58”我也是没看明白,是不是应该放到 ...

3x1是槽深和槽宽

网友E:
确实如此,千里之提溃于蚁穴,图纸标注马虎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实如此,千里之提溃于蚁穴,图纸标注马虎不得。。。

不方便自己也不方便其他人

网友(2020-05-28):
引用 楼主:
3x1是槽深和槽宽

宽*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