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 咋建模?

楼主(2020-01-20):
  头子弧的?

网友A:
按图建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图建模

搞不出来啊~

网友:
得用放样命令了吧

网友:
把有半段先建模,分段建模试试。

网友:
照着主视图拉伸,然后在切除

楼主:
能不能来个    实干家啊?

网友B:
楼主,问号处的画法有点看不懂啊,请指教。
这个图是三维图投影出来的吗?总感觉少一根弧线呢?

网友:
拉伸-组合-拔模-放样切除-拉伸
要啥实干家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号处的画法有点看不懂啊,请指教。
这个图是三维图投影出来的吗?总感觉少一根弧线呢?

侧面弧的   过渡部分没线的

网友C:
这个弧度有两个角度?按照10°画出来到是挺像的。但6°那里对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弧度有两个角度?按照10°画出来到是挺像的。但6°那里对不上

6°是顶部端面,10°是N-N截面,不是一个尺寸

网友D:
P-P面看不懂,按说应该是一个很长的截面(工件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P-P面看不懂,按说应该是一个很长的截面(工件长度)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看了楼上的,我终于不是唯一一个尺寸看不太懂的人了

网友:
挠头,p-p也是看不懂

网友:
搜搜多实体建模思路。

网友:
一个图一万,还有啥画不出来?

网友:
得分几个步骤,先骨架,再吊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