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图确定后,就看不见线了

楼主(2020-01-20):
各位大师,请问我画草图时,画完确定后,线就看不见了,草图我并没有隐藏。这是为什么?谢谢!

网友:
SW吗?我有时也会出现,你试下把隐藏所有,取消隐藏,不显示草图,显示草图这几个状态切换一下

网友A:
SolidWorks?inventor?creo?ug?CATIA?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inventor?creo?ug?CATIA?还是。。。。。。?

soidworks,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隐藏就是应该的,怎么,楼主不认同吗

网友:
点击视图-隐藏所有类型试试

网友:
我用的是SW2020,做结构构件,做3D草图的时候,然后再选择草图线段,老是找不到,不显示。
我刚开始也是以为被隐藏了,后来发现不是的。
是因为,草图的颜色,系统默认了是白色,所以看不到。
之前用SW2012和2016都是默认灰色的,所以都可以看到。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这个问题,仅供参考。

网友:
设计树上还再吗?设计树截个图看看。

网友:
图层设置的有问题,退出草图模式就看不到线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