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法兰连接对不上?

楼主(2020-01-20):
说是反口,什么叫“反口”。什么样的?

网友A:
止口做反了呗,本来一公一母,你做了两个公的

网友:
联接件一般都是相配的,比如螺纹联接的螺栓螺母的旋向,齿轮副的旋向等等!

网友:
螺纹反口?

网友:
反口是什么意思?第一次听说法兰反口

网友:
正口长啥样?^_^

网友:
是不是“反扣”啊?

网友B:
法兰的实物图片传上来,看看是什么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止口做反了呗,本来一公一母,你做了两个公的

支持这个说法。

法兰不偏口,不错口,不张口,不反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法兰的实物图片传上来,看看是什么样的?

所指的反口就是塑料件和钢件直接的位置。正在喷水~~~

这是我在百度上找到的一句话如图有提到反口这个词

现在这个实际存在的问题就是两个法兰对中,不仅有位置的偏差,还有角度的偏差。当时这个大国企的老师傅说的“反口”,反正我是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我也不知道他知不知道反口这个意思。

一段是热熔pvc,另一端是钢衬胶的。我们领导的意思是多加两个垫紧一下。我怕把塑料件紧碎了。再一个方案就是重新做那个pvc直管,毕竟这个“反口”是因为这个直管太长导致的,但是这样比较麻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指的反口就是塑料件和钢件直接的位置。正在喷水~~~

这是我在百度上找到的一句话如图有提到反口这个 ...

弯头两端的法兰面好像斜着,这样的话,配对的法兰和管段也是斜的。弯头带法兰空间太小要加一段直管段才行。如果,法兰不配对,硬紧会损坏密封垫的。

管内什么介质?压力多少?温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弯头两端的法兰面好像斜着,这样的话,配对的法兰和管段也是斜的。弯头带法兰空间太小要加一段直管段才行 ...

目前没正常运行,将来会走酸,压力0.6mpa,温度常温。、
其实就是安装尺寸不对硬上的结果。

网友:
反法兰就是与正相法兰配套使用的另一部分,以免一正一反两个法兰之间的管路,因旋转方向不同而连接困难。

网友:
是不是土话反(翻)口,就是不合适,口对不上滴意思。

网友(点评):
言简意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