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人协作的软件问题

楼主(2020-01-20):
一直用SW,但这货不支持多用户操作,但我们公司一个项目需要多个工程师协作才能完成,这就出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如果是将文件放置于服务器多人同时打开会引起冲突,如果将文件放置于每个工程师的电脑上又存在同步不了的问题,现想用同步软件解决这个问题,请大侠推荐几款
==========
补充:有人说用SW软件套装中的PDM,其实这个解决我很早就想到了,但这一整套正版下来成太高了(老板不想花太多的钱升级软件),目前想摆脱对其的依赖,想寻找一种低成本的解决方式,另外据我所知PDM上的数据是存在服务器上的,这一点跟用服务器在速度上没什么区别,所以用PDM也不是个解决办法

网友:
solidworks不支持多用户操作,那PDM是如何完成的。你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别一张口就判断solidworks如何。

网友:
PDM确实能解决这个问题,还能记录各个版本的历史记录。

网友:
公司有PDM和SW但是不知道怎么用,可以分享一下两者的使用方法

网友A:
学艺不精 无知而不自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艺不精 无知而不自知

展开说说嘛

网友:
PDM的本质是『在权限许可下的』协作,讲究的是『先后顺序』,想要多个工程师『同时』编辑1个文件是不可能的——违背了计算机的基本存储原则。

PDM的逻辑是:用户A出库——编辑——入库。然后用户B出库——编辑——入库。已经出库的文件,只能由出库人编辑,这其中其他人可以浏览历史版本,但不能进行出入库和编辑操作。(管理员级可以强制入库或者将用户登出)实际上这是一种按需分配的,非同时的,遵照先后次序的协同模式。

如果只是搭建和使用PDM,并不一定要用正版。

网友(点评):
看来还是大侠比较清楚,也就是所有文件放置于一个服务器,这样风险太大,如果服务器出问题,整个技术部就无法正常工作了

网友B:
我是这样使用的。我遇到的多人协作,也不是很多人。也就一两个人,最多三个人。
前提,统一设计习惯,例如配合、装配体层级关系、工程视图的表达等。
第一步,分工。A设计机构A,B设计机构B,由A汇总。尽量的少重叠。
第二步,统一存储习惯。比如3D文件夹里按机构分类,加项目号。比如Q555-1直线机构,Q555-2抓取机构等。另外还有外购件、紧固件分别建文件夹。遇到一些装配体式的外购件下载零件,如气缸、滑轨等,也建立子文件夹。。
第三步,统一模板,零件模板,工程图模板,材料明细表模板。属性编辑器模板。自定义属性填写宏程序(主要是名称和图号)等等。
如何协同呢。因为规定好了由A汇总,那么对外就是由A提供。对外就是指的对其他部门,或者对领导。定期,根据项目计划。比如方案会审前,B把机构打包发给A。A展开压缩包。按文件存储规定,将里面的文件逐一分类存放到对应的文件夹里。其实这个过程不复杂。因为是设计的不同机构,而且文件夹里只有加工件。所以只需要把外购件复制到自己那个外购件文件里就可以了。机构文件夹原封不动。
**************************************
问题1,如果遇到相同的加工件怎么办?答:这个概率很小,还是按机构各自编号,即是两个文件。
问题2,如果遇到相同的外购件怎么办?答:由A决定,在必要的时候,要沟通。比如都用了32-200的气缸,下载模型的地方要相同。如果事先未沟通好。那么有A在模型中做零件替换。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问题,外购件移动位置了,总装打开的时候会报错。就要一一替换。其实很简单,提示浏览的时候,打开浏览对话框,直接在顶层文件夹搜索即可。充分利用windows的搜索快捷功能。只要打开一遍,再保存就可以了。
如果错过了刚打开时的提示浏览那个页面,也没关系。首先在新窗口打开缺失文件,然后总装设计树解压缩这个文件,再保存就可以了。
问题3,紧固件怎么共享?基本上常用的紧固件就那么多。把A之前的总结的紧固件文件夹,复制给B。需要添加的话,改改方程式改改属性即可。合并文件夹的时候直接覆盖,因为本来也是同一个文件,只是原来在不同的电脑里。
小技巧,利用KYTOOLS的零件重命名功能,很方便。

*****************************************
综上,虽然稍微有点麻烦,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我感觉还是可以执行的,不会影响太多的效率。如果设计周期为一个月,我基本上每三四天就汇总一次,因为也可以再汇总时发现沟通问题。一般汇总及修改的时间最多也就半个小时。

大家觉得我这个方法怎么样啊?你们有什么样的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样使用的。我遇到的多人协作,也不是很多人。也就一两个人,最多三个人。
前提,统一设计习惯,例如 ...

首先感谢大侠的精采分享,关于大侠所说这个一套解决方案,我有以下几点看法:1.A这个人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统筹内外,要负责非常 多的事,但我公司的任务分配并非如此 2 不管是新产品开发还是老产品改进都会牵涉到大量的更改,如果B未能及时地将更改汇总到A,那必将造成许多麻烦,我不知道大侠 是如何解决的。3.另外第一步中分工设计,尽量要减少重叠,如果存在重叠(很多时候是无法避免),大侠又是如何解决的呢(主要是SW两个人一打开就有一是只读)?

网友:
这个也可以考虑合理的任务分工来完成,每个人设计一个小组件,再汇总一起。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大侠的精采分享,关于大侠所说这个一套解决方案,我有以下几点看法:1.A这个人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 ...

1.的确,A这个人很关键,A是主设计,或者是项目经理。所以很累,通常我就是这个人,没办法。好在项目并不大。如果确实设计工作量比较多,建议A只负责汇总设计。这样能凸出A的工作,减少A的工作量。
2.大量的更改。我们有一个会审制度。每个人写意见,写成PPT,大家研究,哪个地方怎样改,尽量的一次定下来。然后大家根据这个改。改完汇总。更改的时候多沟通。
3.重叠问题。难免有重叠。比如B的机构要安装在A的机构上,可能需要A做支架;B修改了设计与A产生了干涉,需要A避让等等。所以要多沟通。
4.这种协同方案,无法使其中一个人的文件是只读。如果那样就上PDM好了。解决重叠问题就是多沟通。A和B在设计的时候都要考虑对方。不能闷着头闭门造车。你不说他不问,就容易造成误会。作为主设计A定期要跟踪一下B的设计。比如上午十点左右设计累了休息一下。到对面B的办公桌那里坐5分钟聊聊,问问有没有什么困难,看看他的图纸等等。根据设计情况,开始的时候跟踪频繁一些,后期会松一些。

楼主(2023-10-22):
引用 网友B:
1.的确,A这个人很关键,A是主设计,或者是项目经理。所以很累,通常我就是这个人,没办法。好在项目并不 ...

用过PDM软件,目前有个严重的问题,即数据断层的问题,也就是以前的图纸技术数据需手工上传到PDM系统上,这过程的效率非常低(我们公司的数据量在几百G),这第一步就死在这里了,没办法走下去,看了追光几何似乎比较适用,有没有人用过?

网友:
1,先开会讨论总体结构
2,总工将各模块用2D固化,规范各模块对接方式,位置关系。
3,3D各画各的
4,3D总装检验。
5,出图
我用UG的,小公司,一般都是一个人搞定一个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