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减速比可以取多少?

楼主(2020-01-21):
求教一下,选定了电机,那匹配的减速箱最大减速比可以选多大的?假如功率,惯量,扭矩都没问题。

之前有个经验公式,想不起来了。

谢谢了

网友:
与你设计要求的转速,减速箱最大扭矩值等有关。

网友:
理论上你想要多大就可以多大,你可以设计成几百年转一圈也行

网友(点评):
严重同意你的说法。

网友:
理论上多大都可以,不过成本是一个问题。

网友:
看你需要选择的减速机可以达到的最大减速比,否则你只是空想

网友:
既然有电机了,那就根据电机转速和工作机速度之间就决定了减速比了。如果不合适可以调整电机,还可以串联减速机等等。

网友:
注意看价格,有时候减速机比电机贵很多

楼主:
减速比不是无限大,好像有个经验公式,我只是想不起来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真不知道你的电机是怎么选定的?

网友:
上面有社友说了,”最大减速比”你想要多少就能有多少,减速比满足你的设计要求就行,没必要取到最大值,当取到最大值时要么某个零件体积也超出安装范围,……

网友:
理论上减速比想要多少就能做多少,最大封顶为1:10000的,这样的需要好几级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