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筒、轴套、衬套等有什么区别,感觉就是一个东西

楼主(2020-01-21):
套筒、轴套、衬套等有什么区别,感觉就是一个东西

网友:
名字都是随便起的,表达得了意思就成,何必在乎那么多。

网友:
套筒正常是对『套筒扳手』上的接头的称呼

网友:
曾志伟和姚明都是男人。

网友:
没什么区别,都是圆的,带内孔的,类似于管状的零件

网友:
都是套类零件,用法和功用基本一样,只是用在不同的地方,名称有一点差别。

网友:
套筒一般都有导向的作用吧?

网友:
轴套和衬套材质要求是要比轴相对软很多,又要耐磨还不能太软。套筒感觉就没啥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