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磨削的飞屑屏蔽

楼主(2020-01-21):
有一个机器人磨削的应用, 用的是IRB2600机器人, 抓取电主轴带磨头进行磨削.

打磨工位基本上是一个箱体, 箱体前面设置滑门A取放工件, 后侧开口B以便机器人探入打磨.

现在的问题是, 如何避免磨削时的碎屑从后侧开口B处飞出?

这个问题在干磨/铣削/去毛刺时时金属碎屑, 如果湿磨时则会是液体.

针对这个问题, 之前的做法有:

1. 在后侧区域上下方拉弹力布. 依靠其弹性来适应机器人运动
2. 后侧区域不阻挡, 给机器人穿防护服, 防止水或碎屑进入机器人关节内
3. 完全不防护, 人工清理

现在想和广大社友讨论下, 其它行业是否有更好的办法可以借鉴. 比如风幕之类的...

谢谢!

网友:
上下方拉弹力布加左右方弹力布,两层。

网友(点评):
机器人全程在打磨箱体内的话, 这个办法是可以的.

网友:
第二个方式比较可行,第一个安装弹力布帘会出现一个问题,当机器人磨头从B的开孔处往箱体里深入时,弹力布帘会跟随机器人臂搭在机器人手臂上进入工作腔,这样会不会出现布帘缠入或铰进磨头。

网友(点评):
对的, 大部分情况下机器人全程都在打磨箱体内, 但个别情况下机器人需要移出更换砂纸/砂轮/磨头等, 这个时候弹力布会阻挡/刮蹭机器人抓手及手臂上的附件. 这个时候是否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喷涂机器人给机器人穿件皮外套

网友(点评):
机器人穿衣服可以保护自己, 但碎屑和水会四处喷溅, 客户意见会很大.

网友:
做成上述这种密闭式系统专机。

网友(点评):
没看懂? Pliz的安全锁?

网友A:
给你一个实物参考,就是做件特殊的防护服,简单描述就是一块方布上掏洞,洞上缝合一个带折叠、伸缩结构的布。安装效果见图片。

不过,磨削粉尘的问题,我感觉没有这层防护也问题不会它大,除非是防护配电柜等等。ABB机器人,密封还是比较好的。

我最怀疑的是机器人直接抓取电主轴进行磨削,不清楚具体工艺,机器人抓取电主轴一定要处理好刚性问题和安全问题。

如果涉及到修型磨削,就机器人那精度和刚度,十有八九要呵呵了,下图就是个失败的案例。。。。。。

网友(点评):
多谢, 但这种防护服的局限就是机器人必须全程在打磨区域内, 没法缩回去. 至于这个工艺, 把它当CNC用当然不合适, 做一些粗加工或者磨削抛光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点评):
能谈一下这个失败案例的详细信息吗? 学习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实物参考,就是做件特殊的防护服,简单描述就是一块方布上掏洞,洞上缝合一个带折叠、伸缩结构的布 ...

如果是除锈、表面抛光,相对不容易出问题。上面的图片,失败就失败在这个厂家想利用机器人去修型,尽管增加了所谓的六维力控部件(这东西相当于三分之一台机器人的价格),但根本实现不了预想的效果。
回复里面已经说了,如果涉及修型,就需要注意了。利用机器人进行加工,对于工件的一致性要求比较高,如果工件误差过大,就要考虑这个打磨系统怎么弥补这种误差。
机器人的刚性始终是个绕不过去的坎,用机器人打磨又一定会要求机器人与工件之间有一定的接触力。机器人的重复定位精度尽管能到零点零几个毫米,但这是在没有额外力的情况下,一旦机器人受到额外的力,鬼知道机器人会有多大变形,机器人受力回缩就会抵消这种接触力,接触力变了,打磨效果也就变了,导致打磨效果不一致(这也是为什么上面说的厂家增加了六维力传感器的原因(目的是保证机器人与工件之间的接触力恒定)但是实际使用情况就不一定是想象的样子了)这就是我说的难以利用机器人去修型的原因。另外磨头耗损了,就需要补偿才能保证磨头贴合到工件上。利用机器人去打磨,不是那么容易。

IRB1200最大负载7kg,不知道你抓的什么主轴,这个负载也已经接近机器人负载极限了吧,如果打磨力的方向是抵消重力还好,如果是跟重力同向,机器人都超载了。。。。。。。
不知道用什么磨头,机器人缩回就是为了更换磨头?直接在打磨区域不能更换?如果磨头不合适,需要频繁停机更换,也会是个大麻烦。。。。。

网友:
打磨、砂芯搬运的机器人应用多了,很多都直接使用,机器人上都是粉尘,实在担心可以增加一层防护服,这样就不需要分成两个房间了。
粉尘进入机器人关节内的问题,基本不用考虑了,不过有一点,机器人最好选择铸造版,防护能力更高,ABB的铸造版一般都是橘色。

补充内容 (2020-2-10 21:15):
按你的描述,最好的方式就是防护服。。。。

网友(点评):
这个通常情况下是不要求的, 打磨应用脏, 大家都知道, 但有些客户比较挑剔, 所以想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是否有更好的方案, 这两天看到电动窗帘, 觉得可以往这个方向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除锈、表面抛光,相对不容易出问题。上面的图片,失败就失败在这个厂家想利用机器人去修型,尽管增 ...

是的, 当前阶段使用机器人直接参与金属部件的精加工的技术难度很大, 六轴系统本身的刚性是个大问题.
而对于打磨应用来说, 通常情况下客户对于精度的要求不是很高, 而且待加工件的尺寸精度也基本到位
机器人打磨系统的主要任务是确保完全去除表面的加工纹路, 这个时候, 如何保证接触力是关键.
这个问题有三种解决方案:
1. 使用六轴力控系统, 可以实时监测下压力, 反馈给机器人进行调整. 价格贵
2. 使用ACF恒力装置, 主动控制下压力. 这个价格也不便宜
3. 机器人路径控制, 这个需要工件由良好的表面和定位精度,
对于磨料损耗的问题, 可以按打磨时间补偿和更换, 当然, 这个对磨料的一致性有要求
按照道理说这个失败的案例已经配备了六轴力控, 做打磨应用是足够的. 到底哪里出问题了呢?

另外, IRB1200只适合抓工件或者气动打磨头, 对于电主轴, 要用到2600.
机器人缩回是为了更换磨料, 打磨区域太脏. 磨头是否损坏或缺陷, 系统中会有检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当前阶段使用机器人直接参与金属部件的精加工的技术难度很大, 六轴系统本身的刚性是个大问题.
而 ...

ACF的工具也不便宜,其实,你完全可以自己做一个,简单说,用弹簧或者气缸提供接触压力就可以。。。。。。

另外两条路,六维力控只适合整体抛光,看似美好,很多应用问题用过了才知道(六维力控接触工件时,需要一个调整的过程,这个过程中的磨削效果会超过你的想象,如果是油漆面抛光或者去除量很小,用它问题不大,如果去除量大,就比较麻烦了,这东西看着高大上,实际用过了就知道要面对什么问题了);通过机器人路径,基本难以实现,原因还是机器人自身,精度和刚性,机器人只有重复定位精度比较高,路径精度要1mm以上,对于单纯的机器人,机器人末端移动1mm产生的接触力变化太大(就像一根刚性很大的弹簧,弹性系数太大,与工件接触时机器人末端改变一点,接触力就变化很大,这也是为什么会出现ACF这种工具的原因)。

网友:
我来说两句话~~~~~~
用气吹~

网友:
方法就是上面有人说起的那种,用弹力布,左右2块,用气动或电动控制2个固定弹力布的运动块左右移动,当要机器人臂出去时,先控制弹力布左右封开,打磨开始前,弹力布闭合就可以

网友(点评):
恩, 现在看着就这样靠谱点. 买个自动窗帘去. 远程遥控控制. 哈啊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