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连杆受力的问题

楼主(2020-01-21):
这是今年浙江通用技术选考的一道题,如图
答案是B,我一开始也是选B的,这题很多人会选成D。我一开始做时,想着运行到图b时,如果再施加F,压杆压到工件上压紧,那么摆杆受到压杆的反作用力,那摆杆就是受拉了。但是后来仔细想想,发现这个连杆,在施加F到图b状态时,如果再施加F,压杆是会被提起来的,而不是压紧。那么在图b状态时,摆杆到到底受拉还是受压呢?
然后我在Creo里做了个机构仿真。下图是初始状态

下图是测量的定义,截图是运行后的状态。考虑杆本身重力作用。

这是结果曲线。力都是正的,那也就是说力是沿定义的正方向的,那就一直是受压了。大约14s时运行到摆杆竖直状态,也就是题目的图b状态。

但是这题没人提出疑问。我想了想,还是来机械社区问吧。毕竟很多通用老师连连杆结构的运行状态都分析不了。

网友A:
用排除法也能选出B答案。只要把摆杆的受力状态分析出来就能选出来。摆杆下端是固定在机架的铰链上,当推杆往前推时,摆杆受拉伸力。

网友B:
楼主的意思,工程师离开三维软件就无法思考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工程师离开三维软件就无法思考了吧

后来想想,自己不确定啊,要是能确定还用这么复杂么。

网友(点评):
合适的尺寸才能正确表示出相对位置关系,分析受力才会正确。。。这个机构,摆杆正确位置是不会超过竖直状态的,超过即会让压杆向上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排除法也能选出B答案。只要把摆杆的受力状态分析出来就能选出来。摆杆下端是固定在机架的铰链上,当推杆 ...

在没有接触工件时,因为重力作用,连杆受拉,连杆摆杆铰接,那摆杆应该受压啊。如果压紧工件了,那连杆就变为受压,那么此时摆杆才是受拉啊

网友C:
选B没毛病,这只是一个状态分析,搞那么复杂干啥,
你这仿真边界条件设置有毛病,缺了一个重要的参数;压杆受弯曲的反作用力
力学学的好的,软件只是辅助;力学学不好的,软件大多用来装逼,忽悠的;
我就是用软件装逼给老板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B没毛病,这只是一个状态分析,搞那么复杂干啥,
你这仿真边界条件设置有毛病,缺了一个重要的参数;压 ...

在没有接触工件时,因为重力作用,连杆受拉,连杆摆杆铰接,那摆杆应该受压啊。如果压紧工件了,那连杆就变为受压,那么此时摆杆才是受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B没毛病,这只是一个状态分析,搞那么复杂干啥,
你这仿真边界条件设置有毛病,缺了一个重要的参数;压 ...

可是,这个装置压不紧啊,当压杆到水平时,如果再用力F,压杆又会提起来,也就是说,压杆压不紧工件,工件对压杆没有作用力

网友(点评):
死点位置就应该位于理论上竖直的点。摆杆不应当超过那个极限点,超过了,压紧也就失效了。

网友(点评):
当然,没有被压紧物的情况也,摆杆是可以过死点的。有被压紧物的情况下,还能过死点,那只能说,这机构设计得很失败。

网友(点评):
所以b图状态也不是压紧状态, 受力分析就不能考虑工件对杆的作用力了。那么因为杆的自重,摆杆就是受压,和a是一样的但如果有压紧,比如工件再高点,压紧时压杆不是水平的,那么摆杆就是受拉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是,这个装置压不紧啊,当压杆到水平时,如果再用力F,压杆又会提起来,也就是说,压杆压不紧工件,工 ...

状态分析,不懂?此时工件受压最大,你再加个力F,压杆的形变也是连续变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状态分析,不懂?此时工件受压最大,你再加个力F,压杆的形变也是连续变化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是,这个装置压不紧啊,当压杆到水平时,如果再用力F,压杆又会提起来,也就是说,压杆压不紧工件,工 ...

我懂你的意思了,你是不是把它当做理想刚性直杆了;如果你是个学生,我可以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懂你的意思了,你是不是把它当做理想刚性直杆了;如果你是个学生,我可以理解

这是给高中生讲的,所以肯定是理想化的。最多只能到材料力学讨论程度。

网友D:
给了a图是表示结构,b图是工作状态。
b图下,结构静止,此时不应再考虑零件自重,只考虑 f 力和钳口部位的力,再推导各个连杆的受力情况。

b图也有问题,此时钳口并未夹持工件,俩连杆几乎并在一起,受力软件不易分析。应该在a图钳口直接加上工件再做分析更清晰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了a图是表示结构,b图是工作状态。
b图下,结构静止,此时不应再考虑零件自重,只考虑 f 力和钳口部位的 ...

我就是后来发现,b图无法加紧工件,当压杆到达b图状态时,如果再施加F,压杆就抬起来了,压杆根本就压不紧工件啊。除非压紧工件的时候,压杆不是水平的。在图a状态时,我能想明白,到了b因为这个有点特殊,所以不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了a图是表示结构,b图是工作状态。
b图下,结构静止,此时不应再考虑零件自重,只考虑 f 力和钳口部位的 ...

杆当做理想刚性杆处理。考虑杆的自重,图a时,摆杆受压。若压紧工件时,压杆不是水平的,那么毫无疑问,摆杆受拉。但是现在b,压杆刚好到达最低点,再施加F,压杆又抬起来了,也就是工件对压杆没有作用力,那么b的受力和a其实是一样的。b刚好处在临界点,所以我就不确定了

网友(点评):
所以b图表达有误,钳口处缺少了工件。考题是当有工件的时候杆的受力情况,无疑应该是拉力

网友(点评):
b图有工件,我意思是b图那个状态,压杆就没有压住工件

网友:
说来说去:这个题能不能看懂就代表你能不能干这个活。b图工作状态压杆是中间受点力的下弯的杆或叫梁。这个力来自摆杆,摆杆轴的设计中心距要减小,但不能使相关件产生塑性变形之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了a图是表示结构,b图是工作状态。
b图下,结构静止,此时不应再考虑零件自重,只考虑 f 力和钳口部位的 ...

b图有工件的,但是,b图,压杆水平,此时压杆位置处在极限位置,那么压杆与工件之间有没有受力呢?可能只是刚好触碰工件。

网友:
最好用软件运动仿真机构分析。

网友(点评):
仿真了,在提问里就有。

网友(2020-03-06):
个人认为,这个题重点是受力分析,所以就不要考虑什么自重和变形了。
简单反向分析就行,用不上什么仿真,要把工件压紧,只能压杆往下压,压杆最右端和基座连,中间和连杆连,只能连杆向下压才行,此时压杆受弯(两端简支,中部受向下的力),而连杆受压(压杆反作用力),此时连杆上端应受向下的力,对摆杆来说就是拉力了,答案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