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尺寸150和80 实际加工时如何确定?

楼主(2020-01-22):
比如 150 钳工划线时是以中线起左右各量75吗?

网友A:
这是起码的常识呀,否则你图上的中心线有何意义?

网友(点评):
刚参加工作提这问题还情有可原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直接换成基准角取数就行,
非要较真的话就要分中划线、打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起码的常识呀,否则你图上的中心线有何意义?

这样的话 150 改成 左右各75 标注为什么不可以?

网友:
可能是标注为150和75突出的重点尺寸不一样吧。标150突出的是孔与孔的中心距尺寸,标75突出的是孔与整块板中心的距离尺寸

网友:
标注 150mm ,可能为了 更好的 装配。

楼主:
我想知道的是标 150 或 75  划线时测量工具方法是否一样?

网友:
先划中心线吧,然后再打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 150 改成 左右各75 标注为什么不可以?

这样标注表明左右两排孔对中心线是对称的,标一个150就可以,如果要标75就得标注左右两个孔到中心线的距离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