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博格注塑机故障点,怎样才能在控制电路图上快速找到

楼主(2020-01-23):
求大神帮忙

网友:
现在的注塑机基本都是PLC控制了,你在线监测看看,如果你有基础的话

网友:
无法看懂楼主的描述。。。

见问题处理问题就是了!外设大多电工能解决,程序找专业滴。应该不难!

网友:
实在不行就去找厂家技术售后,只要他们还想做生意,这个问题就不会不管。

网友:
没用过楼主的这个品牌注塑机,用过群基和海天的,这玩意都是输入输出的指示,有专门页面,哪个动作没有就看哪个有没有输入或者输出,注意阀是模拟量的,有时候调错了参数也会动作异常。
PS,楼主新入行的吧,没事多看看机器,说明书浏一遍就行,没事多看机器,结合说明书,需要时间,

网友(2020-10-22):
请问你的机器的控制器型号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