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装配体明细表标准件

楼主(2020-01-23):
SW中装配体明细表标准件显示的是英文,请问如何设置可以使标准件名称生成中文

网友:
改名字好不好吗?自己建标准件库不香吗?

网友:
可以,改toolbox对应的属性

网友(点评):
请问大侠,具体怎么改

网友:
我记得好像可以改 之前改过 忘记怎么改了 可以度一下

网友:
需要配置toolbox,这是个比较烦人的重复性劳动,建议用到什么就修改什么。(这里以GB/T5783全螺纹螺栓M8×25为例)

找到要修改的M8×25,勾选①【允许自定义配置名称】,修改自定义配置名称为②自己需要的文字,然后③保存。

插入新的M8×25,如果装配体里已经存在了该螺栓,选中该螺栓,右键【配置toolbox零件】,然后随便选择一个配置,在重新选择回正确的M8×25(主要目的是更新属性),再回到工程图里,重新插入一次【材料明细表】就可以了。

网友:
需要修改零件自身的属性,要么就自己手动修改,这样做麻烦一点。

网友:
这个改不了的,没有自动翻译这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