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拖把

楼主(2020-01-28):
大家新年好。最近我窝在家,把年前未完成的电动拖把做出来了。
请看视频:https://b23.tv/av85336447
用的是M8的普通螺杆。
减速电机JGB37-520,107转每分钟,12V锂电池供电。结构简陋,纯手动控制。
零部件的运动可以用程序语言模拟出来吗?sw可以模拟零部件运动,但是还是太复杂了。我想要一个2d可动可改参数的图,而且可以看到实时数据,最好能用图表反应出来。
大家若有建议,欢迎欢迎

网友A:
支持一下,lz需要的是这个gif效果么?

网友:
支持,看出楼主挺用心的了!实用性还是差一些。

网友:
我来说两句话~~~~~~
大哥,你这个想法是不错,,,可视频里的太不实用了~~~
建议用拉线结构试试~~~~

网友:
用心,但确实不太实用

网友B:
这是电动挤水拖把?厉害还是很厉害的!

网友C:
楼主是否可以把普通一字型的头改成下面这种两个圆盘的;
视频里面,你是不是拿普通拖把取改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否可以把普通一字型的头改成下面这种两个圆盘的;
视频里面,你是不是拿普通拖把取改造的

不想改了,目前效果太差了。还不如手动。
对的,是用普通拖把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电动挤水拖把?厉害还是很厉害的!

嗯,谢谢!概念机!不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下,lz需要的是这个gif效果么?

接近了。
参数实时显示,并且可以在任意点停下。就是我想要的。

网友(2022-04-04):
引用 楼主:
接近了。
参数实时显示,并且可以在任意点停下。就是我想要的。

好久了,lz老哥的电动拖把怎么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