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己设计的delta机械臂的一些更新

楼主(2020-01-28):
设计delta并联关节机械臂也有1年了。减速器啊。配件啊,球关节啊。统统都做了。现在出了第二版改进的。
使用了新设计的减速器,变扁了,寿命也更好了。

所有配件都氧化处理,黑黑的我很喜欢哈哈

然后都在测机械臂和相机的通讯,传送带跟踪这些功能。

传送带跟踪这个还是有点点难度,传送带动起来,视觉通讯后到达就会有通讯的时间误差造成前后有+-1mm的误差。如果有球关节的供应商,也希望联系我啊。这东西自己做不划算啊。

还有就是旋转轴,改成了用花键轴链接,加2个万向节。万向节多多少少,还是有间隙。确实是直接用电机加减速器放上面能解决一部分问题,有简单又方便,成本海低点。但是重量重啊。除非我再设计一个微型的减速器放前端好了。看看有多少重量。

最后打个小guanggao应该没问题把,我是设计喷火枪到减速器到机械臂的。有需要可以自己搜索 日康 喷火枪。 哪来做吃的和焊接都可以用。

网友A:
你的减速机是什么原理  能分享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减速机是什么原理  能分享下吗

行星?

网友(点评):
行星感觉个人不好做啊 精度不好保证

网友B:
学习了!请教两个问题:
1.中间连接杆有什么作用吗:
2.周围三组连接杆,每组两个杆件之间相互连接是铰链吗?与电机曲柄的连接是球副吗?

网友C:
这东西能带上火车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能带上火车不?

在火车上现做现卖?

网友D:
通讯误差能不能从软件里解决?

国内生产关节轴承的很多,进口也有很多品牌,我们用过SKF的关节轴承。

网友E:
这套并联机器人看着样子不错;这套售价多少钱?重复定位精度怎么样?和那种视觉CCD配套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减速机是什么原理  能分享下吗

是摆线的减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请教两个问题:
1.中间连接杆有什么作用吗:
2.周围三组连接杆,每组两个杆件之间相互连接是铰链 ...

中间哪个是传递第4轴的
三组连接杆就是我找不到供应商的哪个连接杆,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因为找不到所以就自己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套并联机器人看着样子不错;这套售价多少钱?重复定位精度怎么样?和那种视觉CCD配套使用?

价格3万左右吧。还在开发中。 重复精度过几天发个视频应该比较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讯误差能不能从软件里解决?

国内生产关节轴承的很多,进口也有很多品牌,我们用过SKF的关节轴承。

你说的通讯误差是什么意思呢?摄像头识别误差吗?

我找了下,找不到你说的skf 关节轴承啊,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价格3万左右吧。还在开发中。 重复精度过几天发个视频应该比较清楚

光机械部分3万?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光机械部分3万?

包括3个750w电机,和工控主机

楼主:
更新了一些测试视频,大家可以you ku 搜索 chenhan91 就能看见视频了。希望看了视频的人指点一下,我这个重复精度测试方法是正确的吗?

网友:
是摆线针轮吧。看来来挺像的,精度也都一定保证。

楼主:
对,自己设计的摆线轮 测试重复精度还可以。还需要改进

网友(2020-08-13):
楼主的关节轴承是买的还是定制的?

楼主:
自己做的,这种其实能买到肯定是用买的,自己做太费功夫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自己做的,这种其实能买到肯定是用买的,自己做太费功夫了

我在网上买的别人定做的,里面的衬套好像是POM的,应该不耐磨吧?另外还有个问题,不知道是我弹簧用的太粗还是碳杆太细(外径10mm*内径8mm),碳杆变形很严重;还请大佬多多指教一下,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在网上买的别人定做的,里面的衬套好像是POM的,应该不耐磨吧?另外还有个问题,不知道是我弹簧用的太 ...

碳杆太细,然后弹簧也太粗了吧? 目测2mm还两根。。你放进去需要多大的力气?我球关节自己做的,关节也是树脂材料,金属和金属也不耐磨吧。你这样找定做,一套12个球关节需要多少价格啊?

我这边都是自己研究自己做自己用。

最近自己改装测试cnc装卸配件,抓和取耗时5秒,比以前改的航架版本快一倍多。

网友G:
引用 楼主:
碳杆太细,然后弹簧也太粗了吧? 目测2mm还两根。。你放进去需要多大的力气?我球关节自己做的,关节也是 ...

厉害了,可以加个好友吗?我是在校大学生,在做关于并联机器人的课题,你自己能加工就方便多了,我可以买一些你加工好的球头和关节吗?我自己画图的话还是要找人加工,不如直接买你的划算

补充内容 (2020-8-18 09:54):
我的微信手机号:13613071869,望有时间加一下,以后有零件加工也可以找你合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了一些测试视频,大家可以you ku 搜索 chenhan91 就能看见视频了。希望看了视频的人指点一下,我这个重 ...

重复精度还是不错的

网友:
楼主最近不在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厉害了,可以加个好友吗?我是在校大学生,在做关于并联机器人的课题,你自己能加工就方便多了,我可以买 ...

你自己做的球头方便出售吗?不行的话我就自己画图外发加工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碳杆太细,然后弹簧也太粗了吧? 目测2mm还两根。。你放进去需要多大的力气?我球关节自己做的,关节也是 ...

你自己做的球头方便出售吗?不行的话我就自己画图外发加工了,谢谢!

网友(2021-03-20):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能带上火车不?

弄个烧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