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末冶金的齿轮,可以高频淬火并磨齿吗?

楼主(2020-01-29):
目前的齿轮,采用锻件毛坯,滚齿后高频淬火,然后磨齿。想尝试将毛坯改为粉末冶金的,有哪些缺点?

网友A:
1.力学性能达不到锻件。
2.不二次加工的话精度只能用于一般场合。

网友:
完全是两个不同应用的领域。想降成本,恐怕不现实。

现在是热锻还是冷锻?热锻成本相对低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力学性能达不到锻件。
2.不二次加工的话精度只能用于一般场合。

二次加工

楼主:
引用 楼主:
二次加工

就是担心力学性能

网友:
不建议粉末冶金,还是原来的锻造工艺比较合理

网友B:
粉末冶金齿轮的热处理一般都是提高它的表面硬度、强度及耐磨性,高频淬火热处理的太透彻了,不建议批量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粉末冶金齿轮的热处理一般都是提高它的表面硬度、强度及耐磨性,高频淬火热处理的太透彻了,不建议批量应用 ...

好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