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图样中相同圆角不标数量?

楼主(2020-01-29):
而相同直径要标数量?

网友A:
圆角也要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角也要标啊

但只标大小,不标数量

网友:
相同要素的尺寸可以在尺寸之前冠以数量,也可以挨个标注相同的尺寸数值,两种方法都可以。不同的是,用数量+相同尺寸数值的方式显得图面干净整洁些。

网友:
不标的话,后面就会撤皮

楼主:
我看到的图纸, 4个相同结构圆角   , 不标 4xR,  只标一个R,其它三个圆角不在标R,而且没有其他说明。

网友(点评):
个例。。。。。。没有一张图是完美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只标大小,不标数量

应该标n-R的哦

网友B:
我专门查了机械设计手册,制图板块是这样讲的,圆角有几种情况:
1、要求不高的加工圆角:
和铸造圆角相同,要求不高的加工圆角也可以只标大的和异形的,其余也可以在技术要求中说明,如:未注圆角R2等等。
2、有要求的圆角:
对有要求的圆角一般需要标注,但在不会搞错的前提下,可以几个相同的标在一起,如有10个相同(都是0.5)的圆角可以标为:10—R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专门查了机械设计手册,制图板块是这样讲的,圆角有几种情况:
1、要求不高的加工圆角:
和铸造圆角相 ...

非常感谢!  以后要多查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