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断路器输入与输出端电压为何是22V?

楼主(2020-01-29):
德力西的2P的断路器,不分零火想,输入端是两项电源插自己家的公牛插排上,输出端计划准备接按钮,和指示灯,再没接负载前,使用万用表测量输入端与输出端电压,发现并不是AC220V,而是22V,无论如何测量都是AC22V,我测的1-3,2-4,还有1-2,3-4端测不出220V,我用的万用表是优利德的,交流最大量程是600V,不知是什么原因,请指教,谢谢!

网友:
没接负载之前,是开路电压吧

网友(点评):
开路也应该是AC220-240V.

网友A:
既然lz发了万用表的照片,我估计大概率是:

表坏了

网友(点评):
另一种可能是表的使用不当!

网友B:
我测的1-3,2-4,还有1-2,3-4端测不出220V  。。。。这个表述!俺 看不懂!

你的图片不清晰,网上找了个图,看明白了!

网友C:
2P的断路器共4个端子。1-3,2-4,还有1-2,3-4端测不出220V。应该是AC220V根本没接通,测得的AC22V因表的内阻很高通过分布电容感应的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测的1-3,2-4,还有1-2,3-4端测不出220V  。。。。这个表述!俺 看不懂!

我觉得最好楼主能画个他实际接线的的图,这个现象听奇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最好楼主能画个他实际接线的的图,这个现象听奇怪的。

基础电工的知识,被楼主的淡忘弄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P的断路器共4个端子。1-3,2-4,还有1-2,3-4端测不出220V。应该是AC220V根本没接通,测得的AC22V因表的内 ...

         测量家里电源 插排都是230V,应该也在标准电压范围内,断路器在不接电源情况下,利用万用表进行测试,电阻档在断开时测量是0,电路器开关到ON时,万用表拨动到二极管档位,数值是1.5

网友(点评):
用电阻档测插头上2根线到空开的电阻,还是电阻正常就再查插排的问题和总插头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测量家里电源 插排都是230V,应该也在标准电压范围内,断路器在不接电源情况下,利用万用表进行测试, ...

零线断路的可能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零线断路的可能性大.

难道是接线的问题? 我压接的很结实

网友C:
引用 楼主:
难道是接线的问题? 我压接的很结实

分析一下吧: 插排都是230V"我测的1-3,2-4,还有1-2,3-4端测不出220V". 2P的断路器共4个端子怎么测不出AC220V?是哪里的问题要查下才知道.测得有22V说明"火线"没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析一下吧: 插排都是230V"我测的1-3,2-4,还有1-2,3-4端测不出220V". 2P的断路器共4个端子怎么测不出A ...

这很奇怪了

网友:
既然楼主电源是插在插排上的,那建议你断掉(拔掉插头)电源后,用电阻档测试更易发现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很奇怪了

可试下:用你的优利德万用表的AC电压600V档把任意一支表笔绝缘位置拿在手上,另一支插入"火线"看看有电压没!再琢磨.

网友:
????
断路器,空开,就是个开关
看来你不是电工,那就发个完整的电路测试照片,大家帮你看看
第一你的万用表拨到了哪个档,第二开关合上了吗

网友:
断路器的输出电压不正常,建议把断路器的负荷侧的线路拆开测量, 也有可能是线路虚接或者断路器触点接触不好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lz发了万用表的照片,我估计大概率是:

表坏了

lz还有下文吗,表是不是被你烧坏了

网友:
低级问题哦!

网友:
这个不好判断,信息太少,楼主可以顺藤摸瓜,向上排查,比如插排两个孔有没有电压,如果还没有查与插排连接的的插孔,如果有点那就是插排的问题,可能线断了,接触不良。用代替法换个插排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是接线的问题? 我压接的很结实

有可能你用的插头线没分清,我怀疑你用的是3脚插头然后你把地线接到了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