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三维设计中减少或者避免错误?

楼主(2020-01-30):
回顾过去的一年,哇,成就不是很多,设计失误倒是不少。
有个闸门设计短了,上去的时候门洞完全漏出,下去的时候无法遮盖全。后来又重新设计了挡板,换了气缸加了行程。几乎整个机构重新换了。
有个皮带机,本来在尾轮轴上设计了凸轮片,用于其他联动机构发信号。却习惯性的将尾轮轴固定,轴承装在了尾轮里面。尾轮轴动不了了,凸轮片也无法用了。调试又改了凸轮片的位置。
有个测绘,测量的时候距离有误差,尺子拉斜了,结果做的罩子发生了干涉。
还有各种遗漏孔,装不上等问题。
总感觉脑袋不够用。

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原因是什么?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
有参考机型就对比下自己改了什么,时间充足多人审核是最有效的,自己的错误有时候自己真看不出来。。。

网友A:
校核很重要,自己的东西不易看出来。

网友:
第一个应该没把每个工况都检查一次呀,吃几次亏就学好了。我们以前做的台车,降下来,运输车辆没法通行,被工地大骂。做的一些模板,没法脱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校核很重要,自己的东西不易看出来。

同问,自己检查自己,如何降低漏检?

网友:
能发现自己设计不足之处,也是一种进步,不出问题,始终长不了记性。出一次错误,下次遇到同类或者类似问题会分外小心的。

最好能把每次出的问题,分类进行分析,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设计失误。慢慢就提升了。就怕那种错了,也不知道错了,别人指出了,还不长心的。

网友:
三维设计中的零件设计,建模时,把该零件与其他零件的连接尺寸模型和最大外形尺寸做准确,内部其他与连接无关的细节模型不必花精力和时间做。

三维模型的转配体,建模时很有必要统一设计基准,比如,尽可能让装配体中的所有零件都与装配体中的三个面发生配合关系,这样遇到修改的时候,建模修改的工作量会减少很多,思路也很清晰。

网友:
慢工出细活^_^

网友:
找到问题,做好记录,避免下次同样问题再出现,建议最好还是有人做个校验吧,自己做得图纸有时候真的会出现错误的,而且自己发现不了,有个高手帮忙涨涨眼就会好很多

网友:
使用三维软件动画仿真,检查是否有问题;多人审核

网友:
方案阶段的设计,需要靠多方位的评审,同事,领导和制造部门相关人员的评审,头脑风暴,消除失败的风险,前期能消除掉的都避免!
制图阶段,就要靠自己的细心了,低级错误不要出现,千万不要有依赖心理,指望别人指出错误。

网友:
你们做方案没有设校审环节吗?

网友:
我们曾经有一次把燃料弄错了,水煤浆和水浇浆,设计人员没认真研究,想当然以为一样,方案校审也没做好。结果运行了,发现实际运行负荷只有设计负荷的80%。最后查下来是我们设计错误,整体大结构都错了,没法改。类似于本该造8层楼结果我们造成6层楼。一共3台炉子一模一样。

网友:
我个人认为,非标的设备,刚设计完3D的时候,这个情况是会有的,但主要是不要带到加工中,在发图加工前,最少自检3遍;装配体多分几层子装配体,子装配体里的零件标准件排烈整齐,做到一目了然。

网友:
每个动作仿真一遍

网友:
三维二维与直尺铅笔,都只是工具而已。
设计错误,应是能力问题,与工具何干。

网友:
3维比2维的优势明显,可以减少一部分错误。当然还是要走心,责任心很重要。

网友:
每个零件必须完全装配上去,包括标准件。这样可以避免好多问题。
有时候就是因为想当然没有装配完全出现低级错误。
另外运动机构还是要运动范围仿真一遍看看。

网友:
当然,也要模拟一下整机的装配,根据实际装配顺序装配一下。装不上也是大麻烦!

网友:
三维和二维其实都一样,在绘图的过程中要不断的想象你现在绘制的东西是什么样的?怎样安装的?怎么调试的?现在绘制的零件怎么加工的?三维有时会过分的依赖图形的立体表现,而会忽略很多东西。更多的该是对你想要的东西有一个思考和绘制过程的思考与检验。

网友:
搞这一行的就是这样,尽管每次设计过程都是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结果每次装配,调试时还是难免有些小问题存在。

网友:
设备每个动作要按照现实动作模拟一遍,不放过任何标准件及零件。

网友:
未来大侠说的对,慢工出细活

网友:
做个问题的记录,按照:描述、分析、改正和改进,这四点去记录。(其实就是质量管理里面的套路),翻译成普通话就是:
1、出了什么问题
2、什么原因导致的问题
3、本次的问题如何解决
4、如何避免该问题重复发生

这样的记录做的多了,能明显减少问题,即使出现了,也能很快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