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两头翘曲的板两头分别用100kg的下压力压平,是否可以用气动肘夹压平,感谢各位...

楼主(2020-01-30):
(无正文)

网友:
这块板的材质是什么?两头翘曲的位移有多少?

你的意思是不是就是下图的意思?

楼主:
我只想确认肘夹是否可以作压板夹具,提供连续的下压力,肘夹结构是否可行?肘夹夹持力是否就是压头对工件的下压力

网友:
以0.5Mpa空气压力,50缸输出力98Kg力,63缸输出力156Kg力;楼主这个铰链机构有自锁的功能,考虑杠杆有消减输出力的现象,建议楼主用63缸。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1-31 17:10以0.5Mpa空气压力,50缸输出力98Kg力,63缸输出力156Kg力;楼主这个铰链机构有自锁的功能,考虑杠杆有消减输出力的现象,建议楼主用63缸。
如截图所示,50的缸径夹持力450kg,力不是消减而是倍增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1-30 20:34 本帖最后由 晓昀 于 2020-1-30 20:56 编辑

这块板的材质是什么?两头翘曲的位移有多少?

你的意思是不是就是下图的意思?

只想确认机构是否适用

网友(2021-09-22):
    蹲一个详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