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直齿圆柱齿轮设计步骤

楼主(2020-01-30):
请问各位大侠,在实际设计过程中,直齿圆柱齿轮设计步骤是怎么的?有些资料步骤太复杂了,实际中是否有简便的方法?

网友:
机械设计教材中齿轮传动一章有详细的设计计算过程,那个步骤不复杂,但是需要认真看。
比如:根据实际题目中给定的条件,设定齿轮的齿数和传动的精度等级;计算载荷系数K;计算传动转矩;计算弹性系数、节点区域系数等。

网友(点评):
你好大侠,能把资料截个图吗?

网友:
用一个例题给出计算步骤,供你参考。

网友(点评):
请问大侠蜗轮蜗杆设计步骤是什么?

网友:
1.根据负载、以及运动状态(速度、是垂直运动还是水平运动)来计算驱动功率
2.初步估定齿轮模数(必要时,后续进行齿轮强度校核,若在强度校核时,发现模数选得太小,就必须...
3.进行初步的结构设计,确定总传动、以及确定传动级数(几级传动)
4.根据总传动比进行分配,计算出各级的分传动比
5.根据系统需要进行详细的传动结构设计(各个轴系的详细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