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自动刷鞋装置,想做一个排水系统

楼主(2020-01-30):
如题,初步设想是用一个电磁阀装置进行控制。设备整体是一个圆筒形,注水口在装置上方,排水口在最下方。装置是利用齿轮齿条带动刷子转动完成刷鞋的,待完成清洗工作后,电磁阀自动打开进行排水。这个步骤的细节部分想请大佬点播一下。谢谢啦!

网友:
1、这个排水系统应该设计成一个循环系统,废水从你说的圆筒形水桶排出后,经过沉过滤再回收重新利用,这样可以起到节水的作用;

2、在圆筒形水桶的出水口设计一个根部球阀,这个阀为手动操作的常开阀,用于维护时使用,平时不操作;

3、我考虑废水排出管路上不要用电磁阀,而使用电动球阀,用电磁阀去控制该电动球阀。当需要排水时,电磁阀给电动球阀电信号,电动球阀的阀芯打开,开始排水。

说的不一定全面,也不一定对,请后面的社友继续补充。

网友:
1)什么样的鞋?
2)要刷掉什么东西?
3)一次刷几只鞋?

为什么问?鞋这玩意儿,坑坑洼洼的地方多,刷干净很难。。。

网友:
排水装置需要用专用的液压阀芯。

网友(2020-11-14):
我这两天想了一些,要里外每个部位都能刷到,布鞋,运动鞋,不同大小的鞋通用,家庭版一次至少刷两双,刷完还得能脱水,还要特别省水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