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motion

楼主(2020-01-30):
solidworks装配体如何装配才不会出现冗余配合谢谢!

网友:
删掉多余的配合。

网友:
举个具体例子:把装配体中的每个零件都能与3个基本面发生关系(重合或者距离关系)就可以,不再需要其他约束。

网友:
因为数模造型有时会出现误差,模型装配起来难免有错误,比如过约束的情况,我最直接的办法是用固定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