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W 装配体模板的设计和零件模板的设计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0-01-31):
因为之前的设计忽略了模板的应用,导致设计不规范、重复性的劳动暴多。现在我们公司要引入3大模板(零件、工程图和装配体)。
哪位大神能谈谈自己的应用体会。我们现在也在学习相关知识。其中有个比较容易混淆的概念:工程图模板(drwdot)和图纸格式(slddrt)。还有装配体模板相比零件模板需要新增哪些设置。这些模板的文件能放在自己指定的位置吗?(我们SW都安装在C盘,这些文件不想放C盘)

网友:
1.最好统一放置某一位置,起码公司内部统一,这样才不会乱。
2.最好加上自定义属性文件一起使用
3.零件和自定义属性文件配套使用,方便文件属性统一,如材质,热处理等
4.零件体工程图属性链接,可以直接连接使用

网友:
看看软件的帮助文件。

楼主:
哦,感谢回答

网友:
这个可以设定标准化模板吧。。。

网友:
模板之前,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属性。零件属性是一个重要的东西。所以要建立属性模板。用属性编辑器。
属性是工程图调用零件的关键。装配体总装里面,材料明细表也调用零件属性。这样就统一起来了。零件装配体工程图三者统一。
后面还可以导出材料清单,下采购等等。

网友:
就像六楼说的,零件属性模板很重要,其实零件属性的定制就是整个零件的命名规则的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