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篇关于高精度水平仪原理的文章

楼主(2020-02-01):
疫情严重,只能在家刻苦学习,找到一篇很好的资料,里面有各种高精度水平仪的原理,还有测量以及数据整理的知识

网友A:
工作原理
水平仪的水准管是由玻璃制成,水准管内壁是一个具有一定曲率半径的曲面,管内装有液体,当水平仪发生倾斜时,水准管中气泡就向水平仪升高的一端移动,从而确定水平面的位置。水准管内壁曲率半径越大,分辨率就越高,曲率半径越小,分辨率越低,因此水准管曲率半径决定了水平仪的精度。 水平仪主要用于检验各种机床和工件的平面度、直线度、垂直度及设备安装的水平位置等。特别是在测垂直度时,磁性水平仪可以吸咐在垂直工作面上,不用人工扶持,减轻了劳动强度,避免了人体热量辐射带给水平仪的测量误差。

网友(点评):
见多识广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后续开发到这种案例的设备肯定用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原理
水平仪的水准管是由玻璃制成,水准管内壁是一个具有一定曲率半径的曲面,管内装有液体,当水平仪 ...

这个只是最简单的液面水平仪,读数精度最高只能到达0.01mm/M,要想获得亚弧秒级别的分辨率(1um/M),必须使用电子化的液面水平仪或者把距离的测量转换为电感或者电容,使用间接测量的方法,文档里面介绍的传感器就是电容测量型的,使用阿基米德螺旋弹簧片来做浮动电极,还是很有意思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只是最简单的液面水平仪,读数精度最高只能到达0.01mm/M,要想获得亚弧秒级别的分辨率(1um/M),必 ...

下载了,有空会拜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