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切削刃钝圆半径和刀尖圆弧半径的差异?

楼主(2020-02-01):
请教,切削刃钝圆半径和刀尖圆弧半径的差异?

网友:
都是会影响工件尺寸精度的

网友A:
不知对否?

网友(点评):
感谢回答,很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对否?

有点意思。

网友(点评):
请教大侠这个表面工艺问题,谢谢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0277&pid=6321847

网友:
刃口钝圆半径较小,可以使切屑的卷曲半径减小,降低切削力,减小振动,同时,降低了加工表面的粗糙度值。刃口钝圆半径较大,则切削变形增大,刀具后刀面和工件之间的摩擦也同时增大,产生较多切削热,使切削温度升高,切削材料的热软化作用加大,从而使刀具切入切出时交变机械载荷变弱,适用于断续切削。

网友(点评):
刃口钝圆半径是哪个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