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节流阀的问题

楼主(2020-02-01):
想问下图上把气缸进出气口节流阀连到一起的作用是什么,怎么实现的,谢谢大家

网友A:
从左边主油路接出来的那条线应该是控制油路(管径很小),为虚线。当油缸的左腔进油时,为了使油缸右腔回油路上调速阀的单向阀打开。

网友B:
是气缸还是油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左边主油路接出来的那条线应该是控制油路(管径很小),为虚线。当油缸的左腔进油时,为了使油缸右腔回油 ...

液控单向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气缸还是油缸?

是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左边主油路接出来的那条线应该是控制油路(管径很小),为虚线。当油缸的左腔进油时,为了使油缸右腔回油 ...

谢谢你的答复,我还想问下为什么在有杆侧进气的时候,需要把无杆侧的单向阀打开?这样有什么作用

网友B:
减缓回程外力的

网友:
外先导式调速阀, 大部分情况下是基于安全考虑
无杆侧的调速阀需要在有外部先导气的情况下才会正常发挥调速阀的作用, 否则就处于截止状态.
这样布置的话, 就是说如果有杆侧一旦突然断气, 则无杆侧调速阀截止, 缸杆不会在外力/重力的作用下突然缩回, 造成人身伤害.

网友:
附上气路图

网友:
实现差动?说实话你这图真有问题。

网友:
这个图还差不多,就是防止断电断气情况下,活塞杆失控下落。

网友:
进气截流与出气截流为什么会串联起来,这样是矛盾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减缓回程外力的

我也想搞明白

网友(点评):
像这种反转就可用到此阀,否则冲击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