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W中绘制直齿圆柱齿轮和蜗轮蜗杆

楼主(2020-02-02):
大家好,请问在SW中如何绘制直齿圆柱齿轮和蜗轮蜗杆?

网友:
可以用迈迪插件,是阿基米德曲线

网友(点评):
你好大侠,能分享一下此插件吗

网友:
啥都要问 一点儿不主动 关于迈迪工具你百度一下不就啥都有了吗?要学会多百度 懂不?

网友:
齿轮直接用TOOLBOX就行了。蜗轮麻烦一点,扫描切除然后阵列。用插件比较好。

网友:
不是有零件库么 或者用插件

网友:
如果你想系统的掌握这部分知识,建议还是买本《机械设计》教材,齿轮传动那一章通读一遍,里面也有例题,看完例题,合上书本自己做一遍,就能发现自己是否掌握了。淘宝上有二手教材,一般也就10元左右。我经常买二手书,还便宜。

网友:
根据参数 画齿断面。切掉

网友:
自己草绘出图形,再拉伸,毕竟不方便,最后是用模型库直接插入数模会方便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