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D模型导入PPT

楼主(2020-02-02):
现在PPT里面有一个导入3D模型,导入3D模型后,可以通过平移旋转等展示,有没有人做过教下,怎么导入。

网友:
PDF不行吗?

网友:
PPT都有这功能了?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g4ODAwODUy.html

https://wenku.baidu.com/view/79c2baf619e8b8f67c1cb964.html

网友A:
方法有多种。
其中一种:如果你使用的PPT 2016或者更新版本,可以使用以下方法:

1. Solidworks:另存为-stl (如果是装配体,在options内设置为save…in a single file,否则是每个part保存为一个stl)
2. PPT: (2016以后版本) 插入-3D模型-从文件-选择stl即可

效果如下:

网友:
ppt竟然有这功能

网友:
|达文中发表于 02-03 09:00 本帖最后由 达文中 于 2020-2-3 09:05 编辑

方法有多种。

其中一种:如果你使用的PPT 2016或者更新版本,可以使用以下方法:

1. Solidworks:另存为-stl (如果是装配体,在options内设置为save…in a single file,否则是每个part保存为一个stl)2. PPT: (2016以后版本) 插入-3D模型-从文件-选择stl即可

效果如下:

学了一招

网友:
学习到了一招,谢谢“达文中”的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方法有多种。
其中一种:如果你使用的PPT 2016或者更新版本,可以使用以下方法:

UG导出的文件可以吗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B:
UG导出的文件可以吗老师

三大软件
  • CATIA
  • UG (NX)
  • ProE(Creo)

都支持导出/另存为 stl。

Solidworks 跟CATIA是一家,同样支持。

其他,包括 CAD、Rhino、3dMax、C4D等等,只要是三维设计软件,不管是机械设计还是人物设计/动画设计等,基本上都是支持导出stl格式文件。

另外,stl也是通用的3D print中间格式,十分常见。网上也可以找到大量的素材,与stp的地位差不多。

网友:
学习了,SW与office的结合还真是完美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