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测量问题

楼主(2020-02-03):
各位大侠好,如图1所示,有如下问题.:
(1).图中的在测绘时,对图中的使用的量块有什么要求,或者说用什么样的量块才合适?
(2).图中说的 : 测量时,可在三四个不同的直径位置上进行,取其中最大值;三四个不同的直径位置是指测量完一个位置后蜗轮旋转一定角度再测绘吗?

网友:
1.实际测还真没这么加量块测过,都是直接卡尺卡的,推断这里的量块应该是标准的量块。
2.我理解应该就是指测量完一个位置后蜗轮旋转一定角度再测绘一个。

网友:
在三四个不同位置的直径上测是指同一圆周的不同位置。

网友:
量块一般都作为标准件,用比较法测量工件尺寸,或用来校准、调整测量器具的零位。

网友(点评):
你好大侠,这个量块取直径多大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