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有个小问题

楼主(2020-02-03):
请教,我想solidworks装配模式下,在一个零件的斜边上新画另一个零件,如何建立一个草图是以斜边为X轴的草图平面。(不想装配,只想直接把零件画在哪个位置)如下图(灰色为原有零件,红色画的为想加的新零件,想将新加的零件的坐标系X轴与原有零件的斜边平行)
哪位大侠能告诉一下如何做?先谢过了

网友A:
直接建立草图平面画出草图拉伸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建立草图平面画出草图拉伸就行。

我建立的草图平面是和原XY坐标系是一样的,但是那样的话,新建的零件在老坐标系里就是斜的
我想的是新零件是以斜边为X轴建立的草图平面,可是我不会

网友B:
以斜边X轴建立草图,这句话还是没有说明白到底草图平面是哪个?

根据你给的零件轮廓和X轴,可以这样建立:建立一个与斜边x轴所在平面垂直的平面,在这个平面上做草图。

网友:
根据你需要的位置关系构建新的基准面,再在基准面上做草图,没必要非得定义新草图的x轴,定义位置关系就可以了。

网友C:
二维草图的话,选择草绘平面,正视于草图然后开始绘制;点击视图定向更改当前视图,选择里面的“正视于”更改视图到草绘平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斜边X轴建立草图,这句话还是没有说明白到底草图平面是哪个?

根据你给的零件轮廓和X轴,可以这样建立 ...

我的意思是新草图平面就是图示这个平面,但是新草图平面的x轴是老零件的斜边。这样在绘制新零件的时候,就不用斜着看了。
这个效果可以通过单独绘制零件然后通过装配达到,但是我不想那样,我想直接在装配模式下绘制零件的时候就实现这样的效果!

楼主:
下图就是我想达到的效果,就是建立新零件时,默认状态是图示状态,但是,现在坐标系是左下角的状态。我想实现手画的坐标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维草图的话,选择草绘平面,正视于草图然后开始绘制;点击视图定向更改当前视图,选择里面的“正视于”更 ...

我好像明白你的意思了!多谢!

刚才试了一下,效果不是我想要的那种效果!

楼主:
唉,试了半天,看来是没有这个功能了

网友D:
在你需要的位置建立基准面,绘制草图定义草图与原图边线位置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你需要的位置建立基准面,绘制草图定义草图与原图边线位置关系

我建立的基准面X轴还是水平的不是斜着的,在这个基准面上定义的草图平面也一样
我这么做的目的。其实是为了绘制线条的时候就可以自动捕捉垂直水平,如果是原始的X轴,那么在还得添加草图约束,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