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惑】纪录片中的无人机部件,这样处理的作用

楼主(2020-02-03):
看到纪录片中介绍无人机,这个件是铝材质。
1)黑色部分是什么表面处理工艺?发黑?目的是硬化?美观?
2)整体处理然后再加工(光亮部分)?还是类似电镀贴膜?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A:
是不是铝塑料?在铝材表面涂敷非金属材料。

网友(点评):
非常有可能。

网友(点评):
铝塑件,不是铝塑料。敲错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铝塑料?在铝材表面涂敷非金属材料。

这是无人机桨叶的传动件,不可能是铝塑吧,应该是铝合金。

楼主:
美军用无人机,非玩具,不小的个头呢

楼主:
实物照片

楼主:
@520zjwtcabc 军用的,我估计是铝合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铝塑料?在铝材表面涂敷非金属材料。

B站av3483566discovery纪录片《军工厂》第7集,UAV无人机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3483566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348356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铝塑料?在铝材表面涂敷非金属材料。

找了个新的完整视频看了下

网友(点评):
字幕有问题,应该是CNC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无人机桨叶的传动件,不可能是铝塑吧,应该是铝合金。

铝合金很有可能。纯铝的强度较低,密度小,密度只有铁的三分之一,但是,在纯铝中加入铜、锰、镁或者锌等元素,由于合金元素具对铝具有强化作用,可以制造承受较大载荷的构建,而且重量轻。

网友B:
应该是异种材料的融合,即保证了机械性能,又能达到美观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异种材料的融合,即保证了机械性能,又能达到美观效果。

视频介绍是铝(合金),CNC加工;请看8楼的图片,左边的细杆和右边的大件,黑色部分应该表面处理过,光亮部分是没处理的。
是否整体进行处理,然后光亮部分再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合金很有可能。纯铝的强度较低,密度小,密度只有铁的三分之一,但是,在纯铝中加入铜、锰、镁或者锌等 ...

大侠请看8楼的图片,左边的细杆和右边的大件,黑色部分应该表面处理过,光亮部分是没处理的。
是否整体进行处理,然后光亮部分再加工的?

网友C:
这美观度只有阳极氧化了,亮面最后抛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美观度只有阳极氧化了,亮面最后抛光。

亮面抛光的意义何在呢?美观?

网友D:
被封禁以后,尽管后来搞了这个小号,但几乎不再来社区了。出了个新冠,大年夜至今没出过家门,网上瞎逛,看到社区,实在无聊,用QQ号登录,看到这个帖子。
有一点材料知识和机械知识,这个问题很简单。几年前这种帖子社区很多社友都会回答和讨论,但现在这个帖子的回复却尽是些废话。社区衰败如此,令人唏嘘。
说过不再在社区谈论技术的话。只是楼主是注册没到一年的新人,好学上进,应该得到鼓励,就自打嘴巴吧。
一、就首楼的照片,飞行器上的东西,用合金铝制作是当然,按图片外观也可以肯定其材质为合金铝。但要明确这不只是一个中间件和两边各一个桨毂的简单组合。中间件里一定有一个或一组用更高强度材料制作的受力件连接桨毂和主轴,连接桨毂的是园轴,图片上看到的部分起定位和外观包覆作用。桨毂则一定与一个可以控制其在连接轴上转动,以改变桨叶旋转螺旋角的器件相连接。
二、定型批量生产的东西,一定会用合适的工艺。中间件和桨毂都是异形件,批量生产就不会用整料以切削方法制造。合适的方法是压铸加切削加工。
三、压铸尺寸可以达到一定精度。那么,切削加工就不必所有部位都经过切削。
四、铝压铸件的表面处理是常规操作,可以做得非常漂亮。压铸表面与切削表面的状态和色泽不同,就是照片上看到的效果。
网上找了个铝件表面处理的简单材料,楼主不妨看一看。
另外,合金铝也需要热处理。不过方法和钢铁有很大不同。这方面的知识,楼主也应该及早掌握。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分享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被封禁以后,尽管后来搞了这个小号,但几乎不再来社区了。出了个新冠,大年夜至今没出过家门,网上瞎逛,看 ...

大侠请看下图,这不是铝合金,应该是合金钢了。
那个铝合金件,视频中说CNC加工,也有可能是压铸后CNC加工。
我看到异形件的表面有黑色有高光,所以有点好奇。
我个人猜测这两种都是先处理,然后再加工光亮部分。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