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零点有没有好的结构

楼主(2020-02-04):
现在我要做一个自动打螺丝的机器,但是客户产品零件比较大,大多数为焊接钣金,误差较大,约±10mm。想问问有没有什么结构能在上方找到螺丝孔准确的位置,然后再打螺丝

网友:
不怕钱少的话,可以上视觉系统啊

网友:
锥形部件,是否有利于机械定位?

网友A:
产品单一就直接做个检具,但是按你所说的肯定是不太现实。如果只是锁螺丝的话,就上一套CCD视觉吧,视觉定点很成熟。但是你们钣金偏差都10mm,这个产品还自动锁螺丝,这产品还能用吗?互换性角度看问题

网友B:
螺丝多大?高度方向允许多大的操作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品单一就直接做个检具,但是按你所说的肯定是不太现实。如果只是锁螺丝的话,就上一套CCD视觉吧,视觉定 ...

您好,这个客户产品是在焊架小车上,工件750公斤,小车还要求做成分体。所以没有重复精度,所以才说误差在10mm。请问除了视觉还有别的定位方法吗。从上往下打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丝多大?高度方向允许多大的操作空间?

现在主要还是定位问题,打螺丝不是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主要还是定位问题,打螺丝不是问题

要知道多大的螺丝,才能确定用什么机构定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知道多大的螺丝,才能确定用什么机构定位啊

M8的,这个跟螺丝有关系吗,螺丝不是只影响螺钉枪吗。不太懂

网友B:
表面没有遮挡的话,可以用两个红外感应器来定位,编程上稍微复杂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面没有遮挡的话,可以用两个红外感应器来定位,编程上稍微复杂一点

目前没有别的办法了。。领导还不同意加视觉

网友:
误差比螺丝直径还大?那累计误差得多大呢。

网友:
楼主好像没描述清楚问题

网友:
误差较大,约±10mm?????

到底是啥误差?

是放工件的位置每次都跑得离谱?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是同一图纸的工件孔和孔的位置误差跑得离谱?那就吧那破玩意儿扔了吧。

先把事儿说清楚了再聊。

网友:
加视觉应该是一种方法,另外一种可以加点定位的工艺孔或者定位块之类的保证定位孔和定位块与螺钉孔的相对位置即可。

网友:
或者是否有办法从根本上把那个±10mm减小!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我们之前这个方案:
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