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中的装配逻辑问题

楼主(2020-02-04):
菜鸡想向前辈们咨询一下,如图示,零件A作为基准,其上配合着零件B和C,而零件B上又固定零件D,零件D和零件C在工作机制上又有联系(比如是货物通道),这时候,就要考虑在装配中,C和D的精度问题,这种设计时的逻辑问题,有没有博学 的前辈指导一个学名,或者能在什么书或者文章上找到相关的讲解内容,一些优化设计啥的,望提点提点晚生,不甚感谢

网友A:
我们的习惯是以D为基准,最后定位到C上。这样就变成了比较简单的,线性的,尺寸链(公差)分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习惯是以D为基准,最后定位到C上。这样就变成了比较简单的,线性的,尺寸链(公差)分配问题

又见到前辈了,,非常感谢可考虑到实际装配的时候D到C是无法直接配合在一起,中间是必须要通过其他的零件连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又见到前辈了,,非常感谢可考虑到实际装配的时候D到C是无法直接配合在一起,中间是必须要通过其他的零件 ...

所以需要计算尺寸链、考虑公差的分配。比如我要求D和C之间的孔,轴向不能偏出1mm,那B和C应该怎么分?假如B比较容易加工,那就可以适当提高B的公差等级,这样C的成本就便宜很多了。当然,也有比较极端的例子,比如把高精度集中到不好加工的C上,让其他零件的成本更低,效率更高,而C委托给专攻精密方向的代理商,这样效率更容易保证。具体的看企业的习惯和设计时的取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需要计算尺寸链、考虑公差的分配。比如我要求D和C之间的孔,轴向不能偏出1mm,那B和C应该怎么分?假 ...

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
在装配中,如果某个零件通过中间一个零件和具有设计基准的零件发生关系,需要进行尺寸链换算。可以看看机制工艺学中的尺寸链相关知识,这部分知识不太好懂,自己慢慢琢磨体会。

网友:
可调,就搞定了

网友:
设计里减少累计公差。
设计时,千万别指望组装不会有误差不会有抖动。

网友:
组装好后,DC有配合要求的做最后的精加工,图纸要特别标注出来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尺寸链的计算来分析,它是机器装配过程中,由互相联系的尺寸按一定顺序首尾相接排列而成的封闭尺寸组。在装配或加工过程最终被间接保证精度的尺寸称为封闭环,其余尺寸称为组成环。组成环可根据其对封闭环的影响性质分为增环和减环。若其他尺寸不变,那些本身增大而封闭环也增大的尺寸称为增环,那些本身增大而封闭环减小的尺寸则称为减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