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的机构和结构

楼主(2020-02-04):
大家平时做方案或者新项目新设备设计时,一些机构和结构怎么设计的呢?可能结构件需要一个个设计,但是有些机构比如输送机构,3轴机构,升降机构,旋转机构,如果也是一个个零件拖进来,从0开始,也不是不可以。可能有的朋友会直接调用类似的机构或结构模型,然后修改。
   虽然是新设备,但是里面的一些组件,尤其是机构,肯定大部分你都以前弄过,有参考。这个时候你的资料,积累,模型可能就起作用了,
   不知道大家平时设计时怎么处理一些常见的运动机构呢?

网友:
首先,看是否有相关的设计手册可以参考,除了机械设计手册之外,是否有行业内的专业设计手册,这类手册对关键零件的结构计算和设计都有规定,比如,你说的运输机或者输送机设计手册;其次,参考公司内或行业内成熟的机构或者结构,不想参考就想创新,除非你有十分的把握。

网友:
原理在人脑,标件在电脑

网友:
我自己的习惯是:

尽量单元化设计,单元布局图里的参数表内,先确定关键参数(如产品尺寸等)。

很多人认为,参数化设计,适合系列化设备的设计。

可我认为,平时的非标设计,也养成参数化设计的习惯,以后会发现啥叫“一劳永逸”,啥叫“技术积累”。

网友:
譬若厨艺,大厨可以将一堆食材烹调成一桌美味佳肴,新手做不出好菜,少了创意与大场面历练,烧一辈子也只是家庭煮妇

网友:
看看大公司里面的设备动作,看看展会

网友:
我的经验是,对于经常使用的零件(比如齿轮,链轮,标准件)采用参数化建模,标准件可在参数化模型的基础上制作目录,方便调用。
对于由多个零件构成的机构,先画一个顶层草图,再画零件,零件的尺寸和位置与草图关联。以后只需调整顶层草图就可改变机构。

网友:
我们这边基本上不会自己一个个取搭机构,都是同事之间数模共享,互用;在别人做的基础上面修改,改成自己所需要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