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加框尺寸什么意思?

楼主(2020-02-04):
(图片)

网友:
理论正确尺寸
出自:GB/T4458.4

网友:
2楼说的对!是理论尺寸,加括号是参考尺寸。

网友:
就是非常重要的尺寸。。。。。。。需要比加公差的还要更高一些。

楼主:
这个图是不是有问题,感觉还需要对孔轴线提出位置度要求?

网友:
理论正确尺寸是确定各要素理想位置的尺寸,该尺寸不直接附带公差,理论正确尺寸(线性的或角度的)按GB/T 1182应围以矩形框格标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图是不是有问题,感觉还需要对孔轴线提出位置度要求?

应该有位置度要求,没贴出来而已

网友:
位置度要求

网友:
理论正确尺寸应该与位置度配合用才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