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输送平台,一端滑块支承,另一端齿轮齿条支承,请问是否可行?

楼主(2020-02-05):
齿轮驱动

网友:
应该也行。
设计传动的时候我有一个自己总结的准则,也不知道对不对,不让传动机构承受力。传动是传动,承重是承重。二者一般不混合。
按此原则,可以进行改进。

网友:
看着 不是那么美

网友A:
没数据,没法展开讨论

网友B:
重物位于 导轨和齿条中间,一般情况下是不合理的。齿轮齿条一般只作为动力,不用作导向与承载。

网友:
不行,lz请把侧面图画出分析一下。或是俯视图重物重心远离了齿轮滑块的平面质心时,平台还有悬空的情况发生。

网友(点评):
还有IZ又怎么能弄平这个平台台!

网友:
在齿轮另一侧也应增加导轨支撑

网友:
不太理想吧!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热情解答,这样设计主要因为空间受限,综合大家看法,还是不合适

网友:
传动部分最好不受力!

网友:
不合理,不如换成双导轨+同步轮/链轮

网友:
为什么 偏偏 纠结 用一个导轨 一个齿条?

网友:
   我觉得是不应该把滑块放到重物中间,齿轮齿条旋转90度摆放。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物位于 导轨和齿条中间,一般情况下是不合理的。齿轮齿条一般只作为动力,不用作导向与承载。

很专业

网友:
上滑块的长度要是宽度的2-3倍也许能滑动.但右边的重量压在齿轮上有点不合理.

网友:
这样处理会出问题。不知道两边支撑距离有多大?平台上的重物会使平台变形,会使导轨那边出现卡阻;当滑块与轨道的间隙比较大时,平台的主动侧是右边,左边是被拖动边,当左边出现运动滞后,也会发生平台运动卡阻或者不同步。

网友:
一开始试机的时候,总得空载运行吧?动作的加减速稍大一点的话,板子会被往上顶上去的吧?

右边总得有啥玩意儿在上下方向上限制住的吧?

网友:
这样肯定不行啊,一侧的线性滑轨,上面这块平板锁不平整的;肯定是要两侧线性滑轨,中间齿轮齿条传动。

网友:
加个导轨就好了,空间也不会占用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数据,没法展开讨论

应该可以的

网友:
个人建议 最好不要这样 , 齿轮最好不要受力

网友:
不知道你的平台有多重!只能给你个见意!你是用齿轮输出 动力带动齿条吧!这样的话做两人滑台会好一点!

网友:
结构上没问题,要考虑的是齿条的寿命和损伤 磨损,。

网友:
这个东西看上去不和谐, 但也不是不能用,
想必楼主也知道用双滑轨, 然后驱动放中间, 这样是最好的结构
但实际上肯定有各种限制, 必须要折衷一下. 用一些比较看上去不顺眼的结构
具体到这个问题, 说白了就是一个悬臂导向是否合适的问题, 这个就要拿具体的数据来计算一下了
比如这个重物多重, 导轨是否能够满足扭矩需求, 速度, 精度, 等等, 而且不管怎么说, 可以预见的是滑块内的钢珠肯定是磨损不均匀的, 寿命会差一些.
然后, 是不是有更好的方案? 比如在齿条一侧增加一个滚轮支撑, 也不怎么占地方, 或者用齿条导轨(自行百度),

网友:
没有数据没法说,光驱的激光头驱动结构是一边光轴,另一边丝杠,丝杠同时起到支撑和驱动的作用。
有个问题要考虑一下,齿轮齿条啮合要不要间隙?

网友:
算齿轮力,在看看滑块承受力,算摩擦,感觉不行。不过力够,理论可以,成本会很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