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能把医院的用过的盐水瓶袋分开的机子

楼主(2020-02-05):
盐水瓶是塑料的扁的,盐水袋也是塑料的,它们混合在一起,人工分选太不卫生了,也太麻烦了。

网友:
圆形的盐水瓶和扁形外形尺寸不一样,能不能用筛选的方式,圆形的很容易从圆孔滑落下去,先筛分出圆形的?

网友A:
抖辊可做补充选项,抖辊把瓶抖到上面,袋被真空吸附在网带上,离开真空区域落下,这样如项目可行可叫较高价,如传动系统、抽真空系统,还要加排气灭菌设备等,密闭零污染高大上

网友B:
废旧塑料回收是不是应该经过这几个流程:清洗、分选、破碎、再清洗

首先要清洗吧,设计一个流水槽,瓶子应该飘在最上面,顺便分选出来,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C:
做这个合法吗?

网友:
应该无害化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抖辊可做补充选项,抖辊把瓶抖到上面,袋被真空吸附在网带上,离开真空区域落下,这样如项目可行可叫较高 ...

您好,见到你这设计感觉想法真的很好!但是这个吸力和震动这两方面在实际中容易实现吗,感觉有些难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废旧塑料回收是不是应该经过这几个流程:清洗、分选、破碎、再清洗

首先要清洗吧,设计一个流水槽,瓶子 ...

您好,这个方法是最简单的,但环保有些麻烦,排水,异味,卫生的问题都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这个合法吗?

您好,我们是定点单位。

网友D:
分大小的原理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大小的原理如何

您好,你这设计和我以前设计的有些类似的,我之前是利用绞龙原理,主要是袋子和瓶子堆在一起后不易分开,而且输送带的距离会很长。

网友(点评):
两个斜面传送带可以考虑做成差速,传送带与物料的相对摩擦可以分开物料

网友(点评):
如果物料成堆的,可以在前端传送带掉下来的位置再布置个类似水车的结构把物料打散。

楼主:
我现在有一个 新的想法,一个大圆筒,直径大概两米,底部下面放个电机,桶中间用挡板隔开,电机带动底盘,底盘一半是悬空的,底盘转动到悬空的位置,物料就落下来了。

用别人的电脑,没有软件只能简单画了个想法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抖辊可做补充选项,抖辊把瓶抖到上面,袋被真空吸附在网带上,离开真空区域落下,这样如项目可行可叫较高 ...

又想了一下,吸力只能吸到最底部的袋子,上面的还是会跟瓶子一同落下。

网友(点评):
抖动前进人瓶子到上面来

网友(点评):
或分散投到网带上

网友(点评):
重要还有怎么把物料散乱开。

网友A:
选好辊径、间距和线的长度,能让瓶子翻滚跳跃着前进是最好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好辊径、间距和线的长度,能让瓶子翻滚跳跃着前进是最好效果!

你好,谢谢你的多次帮助,请问一下有类似的视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多次帮助,请问一下有类似的视频吗?

对不起俺也没有见过

网友:
用类似机场箱包斜坡传送带怎样,下部做一个比较矮的挡边,瓶子滚落下来,袋子靠摩擦力附着在传送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