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连杆滑块机构问题

楼主(2020-02-06):
如图,参考答案是A,滑块走直线?我看来看去,都不应该直线啊

网友:
可以solidworks画出来,约束后动一下看看效果

网友A:
军长,请问这是神马资料上的? 能否共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军长,请问这是神马资料上的? 能否共享?

这是通用技术的题目。如果你是搞机械的就不要看这个,通用的题目都是从机械书或者什么资料上抄的,然后有些老师没理解透彻,有些题目答案自己想当然搞错了都有。

网友:
图示,滑块目前处于压缩状态的话,转轴逆时针运动滑块应该向上运动,到达顶端后,也就是说明里所说的滑块到达a位置,此时弹簧处于松弛状态,而图示状态下弹簧处于受压状态

网友B:
题目中杆3和转轴是不是同一个零件?转轴是绕着自身的轴线转动还是绕着某个点转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通用技术的题目。如果你是搞机械的就不要看这个,通用的题目都是从机械书或者什么资料上抄的,然后有 ...

没错。肯定是个胡编乱造的题目。滑块相对转轴没有约束,在平面上静不定,轨迹无法确定。没交代滑块与导轨间摩擦力,所谓弯曲无从谈起,何况,力学中的概念是压力、拉力、剪切力,弯矩、扭矩。没有弯曲一说,弯曲与拉伸、压缩是描述变形的概念。还有机构尺寸问题,弹簧安装方式问题,是在静力学范畴讨论还是要考虑动力学问题等等,都没交代清楚,完全没有意义。如果硬要猜,只能根据弹簧受力那一条猜A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题目中杆3和转轴是不是同一个零件?转轴是绕着自身的轴线转动还是绕着某个点转动?

转轴绕自身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错。肯定是个胡编乱造的题目。滑块相对转轴没有约束,在平面上静不定,轨迹无法确定。没交代滑块与导轨 ...

他这里受弯曲就是弯曲变形的意思,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课本不按材料力学的概念来,要自己编这么一个概念。摩擦力忽略。其实是他这图画得不好,在弹簧自然状态时,滑块在杆1最上方,是被上面限位顶住的。若杆3逆时针转,杆1往左,弹簧压缩,滑块轨迹水平线。到最左边后,杆1倍b限位,滑块往下滑,轨迹竖直线。整个轨迹是矩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他这里受弯曲就是弯曲变形的意思,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课本不按材料力学的概念来,要自己编这么一个概念。摩 ...

你上传的题目是完整的,不存在题外补充条件,所以只能根据题目本身来分析解题。弯矩是载荷,弯曲是弯矩的作用效果,这是经典概念。如果摩擦力被忽略,机构动作时,杆1只受到滑块作用的垂直于轴线的压力,也就只能沿杆2做平动,没有旋转动作倾向(既然摩擦力忽略了,我猜:惯性力也是被忽略的),也就没有弯矩产生,这是力学分析的基本逻辑。滑块在平面上做平动,有XX,YY两个自由度,如果存在y=f(x)的约束,可以根据约束条件确定轨迹,但题目没给。在当下里,教授们编书,出书或是完成任务,或是混职称,或是强买强卖赚稿费,是否误人子弟完全不在考虑之列,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大行其道。这个题目,不值得花功夫。真想学习,应该去图书馆找30年前的教材,最好找到上世纪50年代的,或者有引进的原版书,读那些书,才有醍醐灌顶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上传的题目是完整的,不存在题外补充条件,所以只能根据题目本身来分析解题。弯矩是载荷,弯曲是弯矩的 ...

这种题目定性分析就可以。不是实际设计,所以很多定量的东西不需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