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配合的性质”是指过盈过度间隙吗?

楼主(2020-02-06):
背景,在书上多次见到“配合性质”或“配合的性质”字样,但未看到准确解释,

请教,“配合的性质”是什么意思?是指过盈、过度或间隙吗?

网友:
你说的没错。你看书看的很仔细,这个习惯很好。

网友:
,不是过度。

网友A:
过渡配合是指孔与轴装配时可能有间隙配合也可能有过盈配合,孔的公差带与轴的公差带相互交叠。
那什么时候间隙配合 ,又什么时候需要过盈配合?

网友(点评):
当孔为下差时轴为上差则为过盈配合,反之则为间隙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渡配合是指孔与轴装配时可能有间隙配合也可能有过盈配合,孔的公差带与轴的公差带相互交叠。
那什么时候 ...

考虑表面粗糙度,几何公差,实际上过渡配合在装配时都表现为轻微过盈配合。高精度要求时,装配前测量分组,进一步细分,获得更高装配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