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样设计气缸会容易坏吗

楼主(2020-02-06):
如图所示,这是一个卸重物的结构。起始状态转臂处于竖直状态,上面有重物400kg,气缸伸出,转臂及重物顺时针旋转,气缸伸出到底,卸掉重物,然后回收。因为结构所需要行程需要气缸行程700mm,之前没用过这么长的气缸,各位帮忙分析一下,这样气缸会不会容易坏或者其他问题出现?还是用油缸保险?

网友:
气缸活塞伸出时,总长大约1.4米以上,最好计算下气缸的刚度,也就是气缸活塞伸出后的变形量。然后根据变形量大小提高活塞杆的刚度。

网友:
够玄。建议不要这样设计

网友:
一般来说,型式上没太大问题,气缸可以在任意位置上工作。但就具体项目而言,仔细考虑各种不利因素是应该的。定性讨论没有意义,需要严格计算,必要时咨询气缸制造商,他们对自己产品的适用条件是最清楚的。

网友:
换液压缸吧,气缸承受不住的

网友:
感觉这样可以呀,只是缸径够就不怕。

网友:
像这种机构:

网友(点评):
你这只是带着小滚筒贴紧的,他那是用来卸重物的

网友A:
这么重的负载最好别用气缸,气体有压缩量,会导致杆的伸缩速度随着负载变化而不稳定,让人有不安全感,可以考虑油缸或电动推杆。若一定要用,可以选用较大缸径,并在一个进口加节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重的负载最好别用气缸,气体有压缩量,会导致杆的伸缩速度随着负载变化而不稳定,让人有不安全感,可以 ...

不应该是在出口加节流阀吗

网友B:
可以这样用, 但前提是你的缸径和行程选择的没有问题,
重物400Kg, 45°时的力矩是很大的, 你这个小缸完全承受不住的.
额外增加液压缓冲器和限位,
用出口节流.

网友:
复合机的上料?就这图纸里的缸径,还有个死点,力量远远不够。还有个关键的,两侧不同步,转轴用150以上的管子连通,一侧液压就可以了,缸的底座位置也极其不合理

网友:
如果按你设计的图纸做的话,见意你用液压的吧!!400公斤的重物用液压的稳妥 安全

网友:
另外 电动缸估计也不行的

网友C:
楼主先说说看,你是打算用正压、还是用负压?

网友:
又看了一下,原来是收卷,没有我上面说的死点,但力量还是远远不够的,要出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先说说看,你是打算用正压、还是用负压?

气缸也是两侧可以进压,没有什么正压负压的说法吧?

网友(点评):
您把我的话跟首帖中的文字和图片关联起来思考一下吧:我为什么这么问。。。

网友(点评):
楼主把动作受力过程都没整明白,除了会绘图,说句楼主不爱听的话,这图简直就一无是处

网友(点评):
都是不爱好机械的在搞机械么,正压负压计算不一样,至少还多个小棍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这样用, 但前提是你的缸径和行程选择的没有问题,
重物400Kg, 45°时的力矩是很大的, 你这个小缸完全 ...

按截图比例至少要160以上缸径,8kgf压力气源(输出拉力约1.5吨),如果再考虑摩擦,力臂长短(张开角度越大,力臂比越大,这是费力杠杆),可能要求缸径更大

网友(点评):
所以我想这个玩意是不是加个配重就能好很多.

网友:
您选用的气缸缸径小了。产品自重4000N,算上力臂,大概在12000N左右(不算安全系数),80气缸在0.5mpa气压下缩回力是2270N左右,即使使用两个气缸也达不到理想效果。缸径160的应该差不多,气缸带气缓冲,进气口加排气节流阀。

网友D:
一开始的时候,重力主要由竖直杆承受,气缸受力很小。几乎不受力。或者说,气缸给与很小的力,就可以推动竖直杆旋转。因为气缸推力几乎与竖直杆垂直。
气缸继续伸出,竖直杆继续旋转,重物重力在水平方向的分力会越来越大。因为重力的分力与汽缸的推力方向相同,所以竖直杆会突然加速旋转,重物会"哐"的一声掉下来。
我想这是不允许发生的,这不是设计人员的初衷。
即使你把气缸的速度调的很慢。由于无法解决“重力的分力与气缸的推力方向相同”这一点,所以无法避免瞬时加速下落。
推一步讲,如果“即使加速下落,但在重物接触地面的一刹那,能够减速为零”这个结果可以接受。那么就是这种情况:把气缸调的很慢。由于竖直杆加速旋转,气缸被动伸出,但是气流跟不上,所以会减速,此时无杆腔为负压。这就是前楼说的负压问题。负压会使气缸产生一个反向拉力,使重物减速。但是减速的路程和时间真是无法准确计算。如果这种情况可以接受,很明显,你要使用进气节流阀,对进气进行节流。
问题怎样解决?是不是可以加个弹簧辅助?
一点一点的在脑海中模拟运动情况,根据运动情况推出受力情况,又根据受力情况推导运动情况,你会有答案的。

网友:
不认为这个气缸吃得住。

网友:
如非必要,尽量不用气缸,这样太危险了

网友:
可以摆动平移卸料

网友:
好像吸塑机上片材卷,吸塑机用的就是气缸

网友:
可以的,不用担心,我用过这样的,不过你的气缸位置需要改变,这样气缸承受的力矩大,不是好设计

网友:
感觉,如果频率高了,长时间运行,气缸会变热,受热变形,或者活塞环坏掉了。然后就没啥作用了。还有缸壁厚度,能承受的压力够不够也是个问题,如果气缸壁太薄,会不会压力高了,缸壁变形过大,从活塞处漏气,达不到楼主的预想目的。这些问题要考虑。总感觉这种结构不保险。

网友:
手算不行图算,图算不行有限元

网友:
1.先要有最基础的受力简易图,本身就是一个二力构件 只是不同角度杆长不一样。有了基础的计算可以选择最起码受力条件。                                         2.这种在不同角度下 加速度不一样,尤其快要到达终点的时候需要计算(动量)冲击力,许多零部件损坏就是一瞬间。

网友:
我觉得思路应该没有大的问题,主要是受力的大小和气缸位置的合理性。
建议参照19楼的意见。

网友:
其实可以加个拉簧辅助啊

网友:
气缸的力是重物的几倍关系,最好看看,改改支点,改善受力条件,再有限元计算一下强度。最好有些缓冲的零件结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开始的时候,重力主要由竖直杆承受,气缸受力很小。几乎不受力。或者说,气缸给与很小的力,就可以推动竖 ...

想象一下一个重物靠在墙上,你要把它放下来,会发生你把东西拉倒,因为你一直拉所以东西DUANG的掉到地上的事吗?实际应该是人推重物的力也随之增大,对于气缸来说实际是两边压力差起作用,放下的力实际是物体自重,气缸给的是拉力防止落下太快

网友:
目测感觉缸径需要大些,保证缸杆刚度,气缓冲形式气缸,也可以考虑加装直线轴承辅助,极限位置加装缓冲器避免冲击

网友:
如果只是推下来  能接受重物直接落下,气缸还可以改小,如果要匀速一点,两个你这样的气缸也受不住。。
建议更改受力点,这是个费力杠杆,感觉那个杆也有点费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想象一下一个重物靠在墙上,你要把它放下来,会发生你把东西拉倒,因为你一直拉所以东西DUANG的掉到地上 ...

你说的不对。
一开始气缸受的是推力还是拉力?支撑那个圆筒的竖直杆受的是推力还是拉力,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不对。
一开始气缸受的是推力还是拉力?支撑那个圆筒的竖直杆受的是推力还是拉力,大小?

可以设计成始终保持拉力,上面重物中心不超过下面支撑点就可以,放下重物的过程实际是重物重力作用,而不是气缸主动的推

网友:
建议改变气缸位置,改推为拉,这样下放时受力会均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