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令圆柱体与V形辊轮相切?

楼主(2020-02-06):
大家好!小弟请教一个问题,如图,V形辊轮上方放置了一个圆柱体工件,在装配体中。欲令圆柱体的外圆与V形辊轮的两个斜边相切,如何做这个配合?谢谢!

网友A:
做两个平面分别与V型滚轮的母线相切,用角度约束,然后,在圆柱体上做辅助平面,使得圆柱体的辅助平面与前面的两切面保持约束的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两个平面分别与V型滚轮的母线相切,用角度约束,然后,在圆柱体上做辅助平面,使得圆柱体的辅助平面与前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