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套的问题

楼主(2020-02-07):
咨询个问题,如果我M10的螺纹孔需要变成M6的螺纹孔  可以使用螺纹套吗?具体步骤是怎么操作,需要把螺纹孔扩成通孔再重新攻丝吗?

网友:
空间够的话可以这样。

网友:
把原来的螺纹孔扩大,然后做一个孔扩大后的圆柱体(过渡或者过盈配合),塞焊,重新加工M6的螺纹孔。

网友A:
楼主的规格刚好是可以的,但是要稍调整下,或有一定的加工能力。
但有更好的方法,直接采购标准件自攻牙套即可。M6刚好对应M10的,有这个规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规格刚好是可以的,但是要稍调整下,或有一定的加工能力。
但有更好的方法,直接采购标准件自攻牙套 ...

我来补图。
买了直接安装即可

网友:
螺纹衬套有公制的,外螺纹M10X1.25,内螺纹M6X1。你找一家供应商要手册来就知道基体螺纹加工要求了。

网友:
有这种型号的螺牙套,网上能直接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来补图。
买了直接安装即可

借问一下,这个螺套的M10的螺距是多少?

网友(点评):
粗牙1.5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借问一下,这个螺套的M10的螺距是多少?

你可以直接淘宝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