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半径补偿实际应用问题,帮忙看下!

楼主(2020-02-07):
车削如图所示的球体Sφ100(红色圆弧部分),为提高加工精度,需要用到半径补偿,但半径补偿有一缺点,也就是刀尖号决定的,进行半径补偿后,刀具路径应当是单方向递增或递减,比如,用G42指令后,刀具是向Z轴负方向连续切削,这期间就不能向Z轴正方向移动。如必须向正方向移动,需要取消半径补偿,进行换刀或重新设置补偿方式。。.
在实际加工中:
1:左右使用2把刀(正反刀)分别加工,分别使用半径补偿(35°菱形车刀,刀尖半径R0.4或R0.8)。
2:使用CAXA软件编程,直接由软件考虑半径补偿(35°菱形车刀,刀尖半径0.4或0.8)。
3:左右球体一次切削车型(35°菱形车刀,刀尖半径R0.2)。
主要考虑机床实际加工的实用性,经济性和精度等几个方面,哪种方式比较好?

网友:
谁说用了半径补偿后线性轴不能反方向移动?那加工中心怎么铣整圆?不懂装懂!
只是车床像这类缩颈的形状,要考虑车刀副偏角对形状的干涉!

网友(点评):
不懂就要问,这没有什么的,做人要谦虚!来者是客,首先还是要谢谢帮忙!但你压根就怎么看,标题没看,正文也没有看!

网友:
首先看看刀具会不会干涉,如果没有干涉,就不用刀补,刀尖圆弧半径标准即可

网友(点评):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数控车床刀尖半径补偿的原理和应用分析https://wenku.baidu.com/view/271b02f785868762caaedd3383c4bb4cf7ecb7b0?fr=uc可以看一看!

网友:
35°菱形车刀,主偏角95°,刀尖半径0.4或0.8。以下三种方法都可以;
1.用刀尖半径补偿,刀尖方向号3。
2.使用编程,直接由软件考虑半径补偿
3.手工编程,编程时考虑刀尖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