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材料的硬度?常用的硬度指标有哪些呢?

楼主(2020-02-08):
什么叫材料的硬度?常用的硬度指标有哪些呢?分别适用于测何种材料的硬度?
我们一个一个问题回答。
那我们先来搞明白什么是材料的硬度。书本上关于材料硬度的定义这样写:材料抵抗比自身更硬物体压入其内部的性能,称为硬度。那么我们便可以简单的这样理解,一个材料被另一材料压入自身内部,抵抗能力越强,则硬度便越大。这样的性能指标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拿轴承举个例子,假设轴承现在承受着比较大的轴向力,如果轴瓦的硬度不够的话,大家可以想见将会发生什么?轴承的滚珠将会毫不留情的压入轴瓦,使得轴承连接失效,无法继续工作。再举个例子,我们盖房子如果不用水泥打地基的话,直接盖在粘土上,这就相当于一栋楼房直接压入土地,在没有打地基的情况下,楼房肯定没盖多高便陷入软软的泥土之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硬度!因为在承受其他物体压力时,其他物体很容易便压入被测材料自身里面,这就会造成由于材料硬度不足而产生不可估量的后果。这样我们就既知道了硬度的定义,硬度简单来说就是一种材料抵抗比自身更硬物体压入其内部的能力,同时我们又感性的认知到硬度的作用是什么。
首先,我们已经认识到了硬度的质,那么我们如何来衡量硬度的量呢?也就是说我们如何才能对比种种材料硬度上的差异呢?这就需要用数字来准确的表示出来各种材料硬度的值,在表示之前,必须订立一个标准,作为衡量每一种材料硬度具体硬度数值的依据。这些便是硬度指标。
硬度指标主要有以下几种:1,布氏硬度。2,洛氏硬度。
我们再来看两种硬度标准具体如何定义?如何测定?
两种硬度具体数值都是通过实验测定。
布氏硬度值测定过程如下:首先取一直径为D的淬火钢球或硬质合金球,然后放到被测试样表面,再垂直被测式样表面施加一个大小为P的力将淬火钢球压入被测式样表面,保持一段时间之后卸载掉力和钢球。则布氏硬度具体数值即为载荷P与被测式样表面压痕表面积之比值。布氏硬度单位为HBW。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关系式:布氏硬度(HBW)=载荷P(N)/压痕表面积(m^2).
而洛氏硬度的测定过程如下:首先拿一坚硬的金刚石压头,然后施加压力将压头压入被测材料的表面,根据压痕的深度直接再洛氏硬度计上读出其硬度值。当采用不同的压头和载荷相配合时,洛氏硬度有HRA,HRB,HRC等几种不同的标度。这也是我们在看好多参考资料时,遇到的都是洛氏硬度结果标度却不一样的原因。
那么这两种标度都适合哪些场合呢?为什么不用统一的标度呢?
洛氏硬度这种标准通常用于调质钢,正火钢,退火钢,铸铁,有色金属毛胚或者半成品等硬度较低的材料。
而洛氏硬度用金刚石测定,因此能测定硬度很大的材料。通常用于测量高硬度材料,在钢的热处理检验中应用最多。
这些便是关于硬度的知识,大家一起多多交流啊。

网友A:
常用的硬度还韦氏硬度吧?HV。 这好像也是金属表面的三种常用硬度衡量方法。对于非金属还有其他的。比如衡量橡胶件的绍尔硬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用的硬度还韦氏硬度吧?HV。 这好像也是金属表面的三种常用硬度衡量方法。对于非金属还有其他的。比如衡 ...

感谢交流,学习到了,以前我还没听说过,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