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轴向端面定位都有什么先进办法?可以比较精确的定位?

楼主(2020-02-08):
轴向定位一般用接触式量仪测量,但是速度比较慢,测量一次要4秒以上,所以问问各位达人,有没有非接触测量,例如用激光,但是测量精度能在0.03内的?

网友A:
基恩士GV系列激光传感器,考虑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基恩士GV系列激光传感器,考虑下

抱歉,我刚刚查了一下GV系列的分辨率能到0.1,达不到你的要求,您看一下附件,希望对您有帮助

网友:
我现在用的GT-H10,重复精度0.01,测量精度0.001,测量时间1.5秒,不知道你的检测时间为什么要那么长,而且0.03的检测精度对基恩士GT接触式传感器来说简直小儿科,完全没问题的。

楼主:
GT-H10这种传感器不太适合,他的精度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尺寸和结构就不适合在外圆磨床上应用了。因为它长度比较长,使用的环境不适合在磨床上,但是仍然要谢谢你的回答和分享。另外,我说的测量时间不是仅仅是接触工件并发出信号的测量时间,还包括传感器接近工件,工件的被测面缓慢靠近传感器,传感器测完后回位等。这一系列动作加起来就时间长了。目前我接触到的所有类型的端面量仪都是接触式的,整个测量过程用时至少要4秒。 我想了解的是非接触测量,而且还是那种精度高的(小于0.03,最好是0.015以下)方法。

楼主:
目前激光测量的精度一般就是在0.07左右,说明书上一般都按0.1的精度去写。实际要更高些。但是仍然误差较大。毕竟我是准备在高精度外圆磨床上使用的,所以误差太大可能会引发撞击事故。感谢你的分享@疯狂的三极管

网友:
无锡那个啥龟兔还是啥的测量滚针轴承外径的,精度1个um,一直吃独食,速度好像每分钟上百个

楼主:
测外径的不行,要测的是轴向,不是径向。呵呵。。

网友:
外磨在用的是量仪

楼主(2020-03-09):
引用 网友A:
抱歉,我刚刚查了一下GV系列的分辨率能到0.1,达不到你的要求,您看一下附件,希望对您有帮助

请问一下这种GV系列的测量仪你是否用过,价格多少大概?

网友(点评):
基恩士的产品给每个供应商都不一样,精度高点的话价格都在1w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