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一天一帖6

楼主(2020-02-08):
希望各位师傅们提一下意见,对于其中有不对的东西,麻烦指出。谢谢

网友A:
轴承学习建议:
1、先弄清楚轴承的分类和分类方法,比如,按摩擦方式(工作性质)分为滑动轴承和滚动轴承;
2、按类别找国家标准看看;
3、每一类分别应用在什么场合或者情况下,特殊情况怎么使用?比如,滑动轴承用于什么情况?滚动轴承用于什么情况?
4、滚动轴承包括哪些?常用的滚动轴承是哪些种类?其代号是什么?
5、常用滚动轴承应用时。如何选型?根据什么去选型?
。。。。。
先把知识系统化,提出一条主线,这样一步步去深入学习,轴承这部分内容花费较长时间学习,很值得,因为实际应用很广泛,机械设备几乎离不开轴承。

网友B:
也是建议多看看轴承方面的资料吧,一般通用的轴承就是你记录的几种,活学活用才是硬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学习建议:
1、先弄清楚轴承的分类和分类方法,比如,按摩擦方式(工作性质)分为滑动轴承和滚动轴承 ...

谢谢您的建议,现在在看视频教程,等看完关于轴承的全部视频后会一点点补齐,预留了篇幅。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是建议多看看轴承方面的资料吧,一般通用的轴承就是你记录的几种,活学活用才是硬道理

谢谢您的建议会留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