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目前非接触测量中精度最高的可以测量工件的位置的仪器是哪种?

楼主(2020-02-09):
请教量仪和测量仪器方面的大神大咖们一个问题。

我本人是研发高精度外圆磨床的,在磨削带台阶的轴类零件时,由于中心孔大小深浅不能完全一致,经常要先通过测量确定台阶轴向的位置,然后根据位置调整砂轮切入时的位置。这种量仪一般都叫:轴向定位器或端面量仪。我接触过很多品牌的端面量仪,精度从一微米到一丝,但都是接触式的,而且从数控机床的测量开始计时,一般完成整个测量过程需要的时间是4秒到8秒,请教各位老师有没有更快更高效的办法,我要求的测量精度在0.02左右即可。期待您的回答,谢谢。

网友A:
非接触式测量可以做到0.02mm
比如用机器视觉
但在加工环境中用,我觉得有一些难度
先不说环境问题,可能这个问题加个防护罩就能解决
机床的振动问题对于机器视觉来说,产生的误差可能都超过1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接触式测量可以做到0.02mm
比如用机器视觉
但在加工环境中用,我觉得有一些难度

哦,机器视觉可以做到0.02的精度了?这是出乎我意料的。这种东东是不是很贵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机器视觉可以做到0.02的精度了?这是出乎我意料的。这种东东是不是很贵呀?

0.02是可以做到的硬件的东西并不是很贵,主要是算法贵

网友(2020-03-16):
非接触测量可以做,硬件也不算太便宜,算法问题也不大;买现成的传感器也可以。不过我觉得对传感器的保护是要考虑的

网友:
您这个测量结构单元是安装在机器实现自动测量的是嘛,如果是这样要提高效率压缩时间是不是得优化整个测量结构单元